[室内机] 自制前缘后缘开孔襟翼,升力大,小区慢飞

楼主(2019-02-06):
用三片板粘成前后襟翼,在板挡住的区域开孔,形成开缝的效果。前缘襟翼后面翘起来的部分,是否有KFM2翼型的作用? 翼展600,三片板粘起来后刚度不错,不需要加翼肋。在小区飞行很慢,最后面有视频。有需要细节的后面慢慢增加。有没有效果,希望大家讨论指教,谢谢!

小区飞行视频:

网友:
坐等视频

楼主:
占楼备用。。。。。。。。

楼主:
帖子编辑有问题,图片自动重复了。视频在中间

网友A:
我没看错的话,你这打孔部分是固定死的吧。那就不能叫做襟翼了。
另外,打孔的意义何在,是想模仿开缝襟翼增加上表面气流流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看错的话,你这打孔部分是固定死的吧。那就不能叫做襟翼了。
另外,打孔的意义何在,是想模仿开缝襟翼 ...

是的,固定死的,只是想模仿开缝襟翼。因为想尽量飞慢一点可以给小孩在小区里玩,所以模仿开缝襟翼固定不动。只是一个想法测试一下,我也并不确定是否有效,所以发出来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
做襟翼的话开缝口后面要收口的不然气流还是跑不到翼面上去的lz试试把开缝口后面往下掰试试

网友:
真是很有趣的尝试.

网友B:
请教方向怎么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方向怎么控制的

是用副翼和垂尾混控

网友(2019-03-18):
这是用什么板材制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