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新气象,分享一下我做的四不像力飞板!

楼主(2019-02-06):
飞机配置:电机2212 1400KV; 电调 好盈40A; 电池 3S 2200mah。
飞机参数: 机身长1000+mmm;翼展820mm;三角翼混控。
今天风太大,择日试飞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歼几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歼几来着?

哈哈,本来是想参照幻影2000来做的,无奈手工不好

楼主:
首飞首炸

网友:
继续折腾

网友B:
尾推不好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推不好控制吧

除了失速的时候不容易改出,其它的还好,就是特别灵敏,据说三角翼一般都如此

网友C:
引用 楼主:
除了失速的时候不容易改出,其它的还好,就是特别灵敏,据说三角翼一般都如此

太灵敏可以适当减小舵面或者减小舵面转角加以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灵敏可以适当减小舵面或者减小舵面转角加以改进。

是的,不过舵量小了也不太好做动作,尤其是转弯半径会加大,对于场地不够开阔的地方还是有弊端的,靠手感会更加靠谱些

楼主:
哈哈,今天傍晚飞了十来分钟,无奈当时没有人帮我拍视频,故拍了个飞完之后的静态效果分享分享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6dd893614b74ea360b4

网友D:
机头机身前半截搞个类似仓身的盒子,一是可以吧设备收进去好看些,二是强度可以上去一些。

网友E:
啥情况啊炸的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情况啊炸的这么厉害

飞太远失控然后直接撞树上了,初步猜测是遥控器电压低加上接收机天线断了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头机身前半截搞个类似仓身的盒子,一是可以吧设备收进去好看些,二是强度可以上去一些。

改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太远失控然后直接撞树上了,初步猜测是遥控器电压低加上接收机天线断了一截

这件事告诉我们爽飞前一定要进行检查不然容易炸

楼主:
为了改善它的起降和低速性能,丧心病狂的给它加了个前缘襟翼,不过飞的时候好像并不明显,不过转弯的时候掉高倒比以前少,前机身略丑,请忽略

楼主:
暴力改装,在腰身的地方赛了个旧手机,就当是航拍摄像头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71e0022f13784f8c758

楼主:
手机加装位置如图

网友F:
还有边条翼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手机加装位置如图

三叶桨炸没了吧!话说无起落架的飞机最好用两叶的,除非你飞机放地上桨能够不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叶桨炸没了吧!话说无起落架的飞机最好用两叶的,除非你飞机放地上桨能够不着地。

哈哈,一针见血呀起初主要是因为降落的地方是当地种水果的一种网,离地有些距离,不过还是撞坏了,后来还是乖乖的用回二叶桨。另外xxd的电机是一点都不耐操,稍微有一点碰撞电机轴就要弯了,好在也还能凑合用,就是和机体共振的时候噪声就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边条翼

觉得就一个三角翼过于单调,瞎加上去的,只不过加上去之后炸了两三次机才把重心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