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玩车了,初二在小区超视距开小车

楼主(2019-02-06):
         家里的大脚 G5改装为FPV车,好久了,平时没有空玩。大年初二,一起床,决定在小区开一下。433遥控中转及1。2G图传中转放在家中阳台。带屏和控、车到楼下,进行FPV开车。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0OTc4MTU1Ng==.html

网友:
你这个是录像 还是图传 这么清晰

网友:
这车好像不太给力啊~~~

网友:
无人驾驶!

网友:
这技术不行啊

网友:
开远了小心被别个直接抱走

网友:
摄像头减震还可以,不是很抖

网友:
楼主在哪,下次开车我去捡

网友:
能发个车的外观看一下吗?

网友:
通常只有5.8G的卖,1.2G的可以在哪里买到?楼主这距离那么远还这么清晰。请教都用了什么设备?我想装在坦克上

网友A:
刚看到你之前发的帖了,很厉害呢!摄像头很清晰,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到你之前发的帖了,很厉害呢!摄像头很清晰,什么牌子?

发射机:1.5W  1.2G 柏通  接收机:台弯的罗美转发5。8G,遥控 433M增程中继模式     这两个中转合子放在家的阳台,四楼
地面上用鹰眼5。8G接收屏接收,在小区乱跑,绕到楼的后面信号;被挡也可看见图象开。摄象头总共三个,一个前摄象头固定的用于开车,一个摄象头在车后,倒车用,一个是鹰眼高清录像机,带三轴云台,用于观察四周及录象,三个摄象头可遥控切换。车有前大灯,后示宽灯,有喇叭,可遥控发音。用于警告。采用中转遥控及图传模式,可以将中转台放在高处,比如楼顶,阳台,实现长程,被遮挡的情况下开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机:1.5W  1.2G 柏通  接收机:台弯的罗美转发5。8G,遥控 433M增程中继模式     这两个中转合子放在 ...

小白我还想请教,发射1.2g,接收5.8g没问题的?我有一套5.8g,那是否换1.2g发射也可以正常使用?
另外用的什么牌子摄像头,挺清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射机:1.5W  1.2G 柏通  接收机:台弯的罗美转发5。8G,遥控 433M增程中继模式     这两个中转合子放在 ...

刚才没看清楚说的转发5.8g,为何不直接1.2发射和1.2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看清楚说的转发5.8g,为何不直接1.2发射和1.2接收?

     你看到的视频是高清录象的,实时那个没有上传。是鹰眼录象机。为什么要1。2转5。8G,主要是想传得更远,中转台放在高处,1。2G 和5,8 G不相互干扰,可以放在一起。

    这样,可以远程及有遮挡的情况也可以开车

网友B:
楼主啥时候拍几段夜晚行车的视频,

网友:
可以尝试加两个后视镜,前面两个摄像头获取图像合成一个全景图,通过vr眼镜来观察,就能完全模拟汽车驾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啥时候拍几段夜晚行车的视频,

等有空再试开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