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楼主(2019-02-06):
昨天排了好久震动终于完美了,一点震动都没有飞起来贼稳,去外边一口气飞了7电,全程翻滚贼鸡儿爽,然后就出事了飞机到了太阳底下…哇那个刺眼,看不清姿态啪叽炸了。该换的都换了(那四个易损件)还是震动,怎么排都排不干净,桨夹中联原来有虚位也让我整实了,但还是有震动…贼大…会不会是桨夹摔弯了?我没有换塑料的精度不行…(就这个没换过,还有十字)

还有主板和电调有没有必要改成线连接?

要不要换个电调?我不会刷什么BL,有没有直接就能换上的…

网友:
能飞到太阳方向也算你本事
一般离开侧光角度就开始看不清飞机姿态了

楼主:
必须要换旋翼头,桨夹了么???
说实话不太想换,这个两个就50多了……哇~之前都换两个金属旋翼头了,给有一套金属桨夹……

网友A:
按照450(或更大级别的直升机)的排振程序,一步一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450(或更大级别的直升机)的排振程序,一步一步来。

不装桨夹没有震动,装上后略微震动,在装上桨震动贼大。估计就是桨夹的事了,等过完十五我拍套桨夹旋翼头装上试试。
哎!这段时间只能玩玩110,这机子无视震动,震动多大都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