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涵道机大油门或迎风爬升的问题

楼主(2019-02-06):
飞了快10个涵道机了,有个现象一直不知所以然:一旦大油门或者迎风就会持续爬升。

大油门还好,迎风特别明显;常规布局好些,三角翼特别明显;正常油门范围内,50%-80%油门内能够比较稳定的平飞,再大会爬升。虽然不影响飞,但是全油门超低空通场就很不爽,总是要不停修正。

以飞桨机的经验来说是推力线不对。但是涵道机的涵道位置都是固定的,按说厂家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而且涵道机尾翼跟桨机不一样,水平尾翼不是水平的,标准位就跟三角翼一样有拉升角度。按说这种拉升角度固定的话,随速度加大,爬升力矩也会提高,这就是原因吗?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这就是原因的话,是不是可以设置油门与水平尾翼联动,加大油门时就自动推杆? 请论坛大牛们传道解惑,谢谢!

网友:
速度越高,升力越大,自然会爬升

网友:
油门尾翼联动呗!下压尾翼

网友:
重心不对

网友A:
重心调的靠前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调的靠前一点就好了

好的,谢谢您和楼上各位的建议。因为基本电池位都是固定的,重心也基本按照推荐的重心来的。

我来前调下重心试试看。一般不太喜欢头重,做动作不够利索。

还有,求教下,涵道机的水平尾翼都像像下图里一样标准位就是上拉的,而桨机则是水平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了!

网友:
飞过三款90涵两款70涵,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和楼上各位的建议。因为基本电池位都是固定的,重心也基本按照推荐的重心来的。

我来前调 ...

有吗。没有吧,只有全动尾说明书会标一个明确的中位,不需要一味的参照说明书,根据自己的飞行习惯调整就行了

网友B:
如果飞机推力线过重心,大油门一定会爬升的,需要手动顶住杆。桨机虽然有下拉,速度快了也会爬升的。。。飞机总是尽量稳在特定的迎角,迎角相同的时候,升力和速度平方成正比。至于为啥要自带拉杆?因为真战斗机的重心一般靠后,用飞控来驾驶,提高机动性,但是航模没有这么强大的飞控,一般是手动飞行,所以重心要比真战斗机靠前来保持稳定,为了克服头重,就要预设几度拉杆。而螺旋桨飞机的真机往往就是静稳定的,做成航模重心位置不变,就不需要预设拉杆了。楼主问的是好问题。

网友:
如果楼主飞一下真机的飞行模拟器,比如fsx,不用自动驾驶,会觉得所有飞机设计的都有问题因为都是高速要推杆配平(和航模微调一样),低速要拉杆配平。杆量和迎角是对应的,迎角和速度是对应的。如果飞行速度和起降速度差不多,那无所谓微调,如果飞行速度远大于起降速度,那当然要经常调微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飞机推力线过重心,大油门一定会爬升的,需要手动顶住杆。桨机虽然有下拉,速度快了也会爬升的。。。飞 ...

还是上将讲问题深入浅出!!!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喷气机的速度范围大,最大最小速度能相差到2000公里以上。因为速度越大,升力越大。低速还好办,可以用前后缘襟翼来改变翼型增升。而高速就没办法降低升力了,所以为了高速飞行就只能把翼面积限制在最小的范围。
放在模型上,极速一般200公里以内,为了像真而从真机等比例缩放,再加上伯努伊定律,升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要有个拉杆量来增升。而增加翼面积的话又明显失真了。
而桨机的真机本身极速就低得多,原型设计上翼面积就足够大,就不需要拉杆来增升了。所以真机上,桨机的翼展大于长度,而喷气战斗机的翼展小于长度。

至于楼上有模友提到自己从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我想是不是因为翼型不同的原因。涵道机上平凸,对称,平板翼型都有采用的。除了平凸,其他翼型并不会因为速度增加而增升,除了动作变灵敏外,其他并不会不同。这三个翼型的我都有,周末去对比下。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上将讲问题深入浅出!!!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喷气机的速度范围大,最大最小速度 ...

你周末什么时候在哪里飞?争取能见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上将讲问题深入浅出!!!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喷气机的速度范围大,最大最小速度 ...

有道理,我是从配平角度来说的,你说的是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升力。航模既然没有足够的升力系数,只能靠增加迎角来增升。所以我倾向于给涵道机加上前缘襟翼,配合后缘襟翼可以实现变弯度,更好的适应高低速飞行。至于是否抬头和翼型有多大关系,我觉得其实是和翼型无关的,只是有的飞机飞行速度范围比较窄,感觉不到明显的上飘,还有的板机之类的舵面比较软,高速飞行的时候气流把升降舵压下去一点,就不会剧烈的抬头了。举个例子,3d机一般飞行的时候主要有平飞和眼镜蛇两种状态,平飞速度比较快,就不需要拉杆。而眼镜蛇一般迎角30-45度,这时候要持续拉杆。那么为什么不存在拉一点点杆保持10几度迎角的情况?因为平直翼可能左右失速不对称,这时候飞机会单侧失速而滚转,很难飞,所以不会轻微抬头飞行。大迎角的时候两侧机翼都失速了,所以反而不会有很大不对称力,又可以放心拉着杆平飞了。再举个例子,f3a为啥飞这么笔直,因为飞的时候本来就很匀速,如果全油门飞一会儿,高度必然是上升的。

网友:
我的涵道机和桨机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速度快了导致升力增大的原因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直接加了油门和升降混控,改完以后好飞也好降落。
不过我的飞机状态和你相反,是推油低头收油抬头,大油门调好了平飞到了降落的时候就困难,一收油门飞机就抬头,总是降不好一开始以为水平问题。后来改混控,加油的时候飞机带一点拉杆,收油的 时候回到零位,降落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周末什么时候在哪里飞?争取能见一下。

我飞的地方比较远,您说个地点我过去找您好了。我周末早上9点前都有空。

我电话 0414321533, 微信也是这个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的地方比较远,您说个地点我过去找您好了。我周末早上9点前都有空。

我电话 0414321533, 微信也 ...

初步定周日可能有空,我也可以过来,顺便看看你的飞场,还有你的KT板机做得漂亮,也想看一下。九点以后你就去忙你的吧,我在这边开了几年的车了,应该没事,你发个定位就行。另外你的微信好像加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我是从配平角度来说的,你说的是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升力。航模既然没有足够的升力系数,只能靠增 ...

跟上将汇报下心得体会:入模以来一直没怎么练过模拟器。前两天玩了下手机上的模拟器。发现模拟器里的飞机只有全油门才是平飞的,低于全油门都要拉杆的。原来调好的飞机应该是这样的。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上将汇报下心得体会:入模以来一直没怎么练过模拟器。前两天玩了下手机上的模拟器。发现模拟器里的飞机 ...

所以要根据自己喜欢的巡航速度调升降舵微调,其他速度下都要一直带着杆飞

网友:
我飞的fms的没这个问题 亚伯特的杂牌机就有这个问题 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