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固件

楼主(2019-02-06):
最近用的3drminiso飞着飞着就没外面的字了,只有图像,是硬件问题还是固件问题,有没有好一点的固件分享一下

网友A:
断电重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启呢

每次重启正常,在飞时字偶尔闪烁,过一会消失只有图像很难受,多少电都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电容

怎么加?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加?不太懂

你osd输入电压正负极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osd输入电压正负极并联

哦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