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寻求帮助,关于田宫1/16豹2的问题

楼主(2019-02-07):
前两天入了二手豹,发现坦克没有俯角,并且开炮炮管上扬角度很小,修复纠结了很久,尝试了很多方法,还是没有效果,因此将问题的详细情况发出来,寻求大家帮助!拜托田宫大佬解答!
问题:DMD开机,理论上炮管应该自动回到水平位置,而我的炮管是直接到了最大俯角位置,开机没有俯角,并且开炮炮管上扬角度很小。
请问DMD开机炮管自动归位的位置是否可以调节?开炮炮管上扬角度是否可以调节?

网友:
请明白的车长帮忙了!应该按田宫说明书调整舵机臂安装角度。

网友A:
没有俯角可能是炮塔后部的抬炮开关线断了,断了的话重新焊下就行

楼主:
舵机摇臂为说明书标明的25mm,摇臂角度也是说明书的角度,不过抬炮开关的线掉了,请问应该怎么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俯角可能是炮塔后部的抬炮开关线断了,断了的话重新焊下就行

谢谢老哥,确实断了

网友:
高手!经验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俯角可能是炮塔后部的抬炮开关线断了,断了的话重新焊下就行

老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