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机加装高频头后用什么接收机好呢?

楼主(2019-02-07):
我的d10刷机并加装了高频头。玩的都是450及以下级别的小机,之前一直用的rx1002接收,现在可以用哪些呢?希望是便宜些,方便接线的。我一般飞行距离都不远,小机也只能在目视范围内飞。求推荐接收机。我搜过dsm的接收,但一直没搞明白dsm的小卫星和接收机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小卫星可以独立用么?求解!

网友:
我去,这发言还需要审核的啊!

网友:
华科尔sbus的小接收机,或者pwm的701,和601。

网友:
如果你加了三合一又或者是四合一高频,基本通杀了。

网友A:
我的d10加高频头后就只用便宜的富斯接收,固定翼的。

网友:
刷了之后就是dsmx(有ppm输出)、rx601、rx1002、这几个支持高压,华科尔 sbus(供电电压低于6v),其余的没用过。
目前这几个在我手上没有失控案例

网友:
哪个便宜用哪个吧,30元的,接收机都可以了

网友B:
dsm2目视100米左右17元接收机路过。。。200米就随缘了。。

网友:
卫星可以直接用,不需要接收机

网友:
同问,也一直没明白卫星是什么。和接收机是什么关系,要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2目视100米左右17元接收机路过。。。200米就随缘了。。

17元的dsm是小卫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d10加高频头后就只用便宜的富斯接收,固定翼的。

请问用的富斯接收机是一代协议的R6B吗? 二代协议的是不是不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用的富斯接收机是一代协议的R6B吗? 二代协议的是不是不能支持?

刷最新d固件,一代二代都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