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power 新版货柜车声光系统(国产四合一) 开箱及简测

楼主(2019-02-07):
新版G.T.power 货柜车声光系统 开箱及简测

去年末购入田宫新国王拖头一台,断断续续也装得差不多了,但是还缺少一套作为拖头灵魂的声光系统。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基本确定三种方案:
1、松果动力科技出品的SG声光系统+好盈酷跑1080电调,这套系统的灯光控制方面做得还不错,音效种类还算比较丰富,只是个人不太满意这个声组在声质方面的表现;
2、3T声组或者三石声组+G.T.power 4通道灯组+1080电调,3T声组在国内拖头玩家里口碑还不错的,三石声组在去年也可以下载卡车音源文件了,灯组是之前购入备用的,表现也很不错。但是,这套方案的缺点就是缺少联动音效,而且接线也较为复杂;
3、田宫四合一,四合一的表现自不必多说了,不论是音质、音效、灯光等功能的效果都是上乘的,另外还有各种联动音效让人心动不已。田宫的东西嘛,性价比还是差了点,而且四合一有个最被人诟病的缺点,就是如果用锂电池供电有可能被烧毁。。
正巧朋友告知G.T.power最近新上市了一套最新的货柜车声光系统。从宣传图得知,该系统还可以用手机控制,一下就吸引了我。于是就想办法搞来一套。。。

包装盒封面上就把该系统的几大功能展示出来了,分别是控制模块、喇叭、震动、灯光和电调功能,
另外还可以用手机APP来控制灯光、工作模式等,苹果和安卓手机都可以使用。

盒子背面标示的是所有灯光的接线位置以及各模块的接线方式。

盒子侧面标示了该系统的一些基本参数:
输入电压支持7-14V
每组灯光最大电流30mA
喇叭阻抗4Ω,功率10W
遥控器要求4通道及以上
电调持续供电电流最大30A

这套声光系统提供了24种音效、9种灯效以及5种特殊功能操作。

盒子打开后的样子

这些就是盒子里所有的东西了

主控制模块,外形尺寸为102.5*67*15.3mm,相对于田宫四合一要小一点。

左边四排线从上到下是第一到第四通道,依次插入接收机即可。旁边两个可调电位器分别是调节振动力度和电调输出力度,都是逆时针方向为最大;
上面的微动开关是遥控器校准按钮,校准顺序为先长按校准按钮进入校准模式后,依次将1、2、3、4通道摇杆分别处于中位位置、最大位置(1、4最上,2、3最右)、最小位置时按一下校准按钮。每次校准成功后都会短响一声,每个通道完成后会长响一声,如失败则是短响3下,所有通道完成后会自动退出;
右边4个拨动开关目前只有右上角那个有作用,是转向声音切换开关,切换后需断电重启才能生效。如果选择第二种转向音效的时候,打开双闪危险报警信号灯时无音效。

控制面板,从左至右依次是电源开关、模式指示灯(两个灯亮为仿真模式,绿灯亮为电调模式,红灯亮为手动模式)、模式切换按钮、灯光模式切换按钮、双闪灯开关、顶灯切换按钮和音量调节旋钮。

因为这个控制面板和原厂预留位置有些许差别,稍作修改后也可以适配。

控制面板的背面和两根连接线。

灯珠,一共14组灯珠,其中6组是双灯珠,线长大约70CM。主板上也预留了拖挂车的刹车和转向灯接口,不过灯光线需要自己准备。

拖挂连接器微动开关,当连接器和拖挂结合或者分离是会有联动音效。

这个部件可以完美的安装在田宫原厂磨盘上。

喇叭,外形尺寸为80*45*30mm。

振动电机,电机座相较于四合一的要大一些,安装的时候需要自己找一下合适的位置。

电源接口为大田宫

电机接口是常见的子弹头

说明书、标签贴纸和扎带双面胶。

升级接口(MicroUSB),目前好像没用。

喇叭拓展接口,不知道是哪种插头,普通3.5mm的耳机插头不能插到底。

下面来了解一下手机APP部分,APP可以通过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获取 也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

打开APP后点击上方“选择设备”按钮

如果此时声光系统处于开机状态就能被搜索到,点击后即可正常连接。

主页上可以切换控制模式、切换顶灯模式以及灯光模式。

灯光控制模块,在该页面下所有灯光都可以单独选择自动、常量、常闭三种状态,自动状态时可以接受遥控控制。

其他,该页面提供了丰富的特殊功能的切换或开闭,例如第三通道(喇叭或磨盘)、自动启停、低电压保护(强烈建议开启)等等。这个应该是这套系统最大的亮点吧,各个功能都可以清晰明确的直接在上手机上进行控制,还是很方便的(这下部分4通道枪控也可以用来玩拖头啦)。

装车之前做个基础功能的测试视频。

视频中可以听到有轻微的电流声,这个电流声只在仿真模式下才会出现,当把车壳装上后也基本上可以忽略了。

把灯线归置归置,内饰还是可以保留的。

后部电池仓还很大的剩余空间。

装完车,肯定要到外面跑一跑。再来一段户外实拍吧https://m.youku.com/video/id_XNDA1ODMwOTE0NA==.html
最后上两张效果图

总的来说,我个人还是很满意这套声光系统的,只是觉得有几个地方还有改进余地
1、 系统自带的电调能力有待加强。
2、 部分音效稍显不够仿真。
3、 最好在遥控器上也能实现切换第三通道功能,毕竟手机操作太频繁的话也不太方便。

网友A:
不错哦,这么多通道控制遥控器上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这么多通道控制遥控器上够用吗

只要是四通道遥控器,并且至少带一个三档开关(或摇杆)的都可以用。

网友B:
麻烦问下这个正式上市了么?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这个正式上市了么?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

已经上市了,搜 “广泰模型 四合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上市了,搜 “广泰模型 四合一”

非常感谢

网友:
广泰模型 四合一,是什么价格、

网友:
G.T.power 新版货柜车声光系统(国产四合一) 使用效果视频

网友:
闻所未闻的东西。

网友(2019-05-25):
BF里面失控保护打开就好了。默认就是打开的。飞了这么久遥控器没设置过。关控电机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