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四冲甲醇发动机的维护保养问题

楼主(2019-02-07):
想问一下老发动机如果需要保养维护比如清理积碳这种一般有什么方法吗?我是一个os fs95发动机有好几个月没用,再启动有些许困难,然后还有一个三叶70也是。
非常感谢

网友:
检查一下气门间隙。

网友A:
用甲醇冲洗干净重新调。干净是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甲醇冲洗干净重新调。干净是前提

那我需要加什么润滑油之类的吗?
还有清洗的话是要全部拆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需要加什么润滑油之类的吗?
还有清洗的话是要全部拆出来吗

尽量不要拆,就火头拆开注入甲醇使劲转动,酒精也行,机匣废油口注入,出来的干净了,滴进去蓖麻油就可以了

网友B:
os95出给我,我替你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95出给我,我替你清理

出给你就不是替我清理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拆,就火头拆开注入甲醇使劲转动,酒精也行,机匣废油口注入,出来的干净了,滴进去蓖麻油就可以 ...

蓖麻油也是从火头拆开滴进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蓖麻油也是从火头拆开滴进去吗

对,太粘稠吸不进去

网友C:
我是用WD40化油器口喷进去,转动曲轴让轴承润滑后,排气口倒出,注意气门不要一高一低,会造成气门顶杆弹簧,金属疲劳,最后用报纸包好,用密封袋排气装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太粘稠吸不进去

好嘞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WD40化油器口喷进去,转动曲轴让轴承润滑后,排气口倒出,注意气门不要一高一低,会造成气门顶杆弹簧 ...

好的我试试看 谢谢啦

网友(2019-03-22):
尽量不要拆解,卸下火头,拆掉后盖,拆掉气门室盖,煤油或汽油泡澡,半日后捞出,内各处滴入机油,慢慢旋转曲轴;
如果旋转还是很吃力,可多次泡澡,直至运转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