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能给我做架机子

楼主(2019-02-07):
哪位模友能帮我做一个超级无敌入门机?一个菜鸟都会飞的那种,要大一点。丑不丑无所谓,只要好飞就行了。
流程:
1.如果有愿意的人的话,我把控寄过去,但没有接收机,所以接收机和其他材料都要在淘宝上买,费用当然是我出。
2.做好后就寄回来(很简单)邮费当然是我出
3.我用的华科尔d10,所以要用d10的朋友才行,刚好帮我测试一下控有没有问题
4.手工费另算
        跪求  !  !  !

楼主:
请留下您的QQ

网友:
切了好几套轻木,就是没空做。

网友A:
很奇怪的要求微风、苏-27、纸飞机、冲浪者、塞斯纳……这些入门机,买来只要组装下。如果你连这都不愿动手,那只能说不太适合入魔

网友B:
其实弄个冲浪者,安装简单,基本不用调试!弄个接收机!一条Y线,把副翼接上 升降接上。就可以无压力飞了!这机子飞的慢还能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的要求微风、苏-27、纸飞机、冲浪者、塞斯纳……这些入门机,买来只要组装下。如果你连这都 ...

刚好我可以找人测试一下我的控有没有问题

网友:
地面测试就行了呗

网友C:
建议买成品机。自己做的飞机不一定适合入门。

网友D:
啥手都不说
知道为什么淘宝有卖RTF没有买成品机吗? 尺寸不一样运费完全是天差地别。
还不如自报QTH,找找当地的组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手都不说
知道为什么淘宝有卖RTF没有买成品机吗? 尺寸不一样运费完全是天差地别。
还不如自报QTH,找找 ...

不好意思,我们这没有组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成品机。自己做的飞机不一定适合入门。

但是我想让一个懂控的人帮我看一下我的控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想让一个懂控的人帮我看一下我的控有没有问题

自己把接收-电调-电机-舵机连接通电,电机能转、舵机能动,控就没问题

网友:
fms魔鬼,加接收机,远程给你指导就可以了。苏27坏手,能飞了,还的从头来。乖乖练习四通到,塞纳斯后三点也可以,飞机便宜。

网友E:
成品机没法快递,买个魔术板的f22或者纸飞机,成本低,好飞,耐摔,制作也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成品机没法快递,买个魔术板的f22或者纸飞机,成本低,好飞,耐摔,制作也简单

淘宝上搜“ft航模空机”这种飞机适合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搜“ft航模空机”这种飞机适合我吗

可以,不过ft的飞机不是入门级,没那么好飞,我觉得快速入门最好的就是魔术板f22,外形和声音都很不错,还好飞耐摔

网友:
还有三通的jbug也好飞,飞机小也好带,全套才一百多块钱

网友:
入门机非冲浪者X8莫属,好飞,调试简单,耐摔。T尾做成快拆,原装箱子就能装下。

网友:
这需求,还是先练习模拟器吧

网友:
有控,就从模拟器开始吧,我觉得现在没有什么飞机能0基础起飞降落

网友:
0基础起飞的飞机有,只是不容易快递

网友:
搞啥玩意,你买个飞控不就完了吗?否则再好的飞机对于一个完全新手来说都是秒炸的

网友:
如果你是吉林市的我送给你一架,FT的”老头乐“,KT板做的,慢悠悠的,很好飞。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其实弄个冲浪者,安装简单,基本不用调试!弄个接收机!一条Y线,把副翼接上 升降接上。就可以无压力飞了! ...

现在d10支持的接收机基本都是6通以上的了,完全可以不用Y线那老黄历了,占俩通道不但能单独调节单侧副翼,而且还有机会体验一下襟副翼混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d10支持的接收机基本都是6通以上的了,完全可以不用Y线那老黄历了,占俩通道不但能单独调节单侧副翼 ...

楼主这小哥,不是不会么!看样子是个纯白!!!所以 用Y线简单!

网友:
推荐GTRC的轻木“小飞侠”,我们家小弟弟小学一年级而已,用这个也入门了。另外,模拟器的练习还是必须的!

网友:
别人做好了也没法快递给你啊,不拆开体积太大,拆开了给你和你自己做有啥区别?

网友:
我怎么越看越像个坑

网友: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
他和4年前的我一样,已经玩航模怀疑人生了。
我当年就是买了各种设备和飞机。第一架是塞斯纳,花了很多心思,结果飞机还没离地就炸了,反复的炸,就是起不来,飞不上天。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就是没有飞上天。
后来再买了架ASW15机型。做好后,很漂亮,手抛的,但是也没有飞起来,扔出去就掉地上炸了。当时没人带,也没人教,只能慢慢琢磨。后来才明白,飞机起飞时,要全油门,用力投送出去。不然速度不够,就失速掉下来了。但是刚开始的新飞机,而且那么漂亮,舍不得。起飞时小油门,抛射也是轻轻的,怕没调试好,炸机。等我在模拟器上练习后,才知道失速引起的。本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但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就会困住你,会灰心丧气。我是第二架飞机才飞上天去的,前后用了2个月时间。
如果一个人独自玩,没人带,会碰到很多简单的问题,结果就是放弃航模。
因此我能理解楼主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奇怪的要求。
推荐楼主,买个1.4米的天捷力的冲浪者,买个接收机。舵机用银燕的,电机用朗宇的,电调用好赢40A的(这些电子设备比较可靠,不用怀疑),装配的时候,仔细点,尾翼啥的一定要装的板正,不能歪,也不能斜。重心要准(天捷力X8的冲浪者,重心在碳杆固定螺丝孔那里)。这些都弄好后,等个好天气,风小点,起飞时候,全油门,平射或者是向上15-20度,千万别超过45度向上抛射。要有信心,一定能飞起来的。(这个机型容易炸头,我在头部加个塑料可乐瓶)

网友:
搞个小飘飘咯,深圳这边的店家,才一两百块,全做好了,分解包装发货,货到装上翅膀就能飞

网友:
亚什么特好象不卖了,可惜,还有类似的机型的,淘宝找后推、三通、飘飘机,50克左右的机子

网友:
四年级的小朋友简单介绍油门方向丢给他飞摔上几次基本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