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图传模块

楼主(2019-02-07):
话说3A老是吃灰,不过土传还是不错的,闲来无事把3A的图传模块拆出来了,装其他飞机上,遥控器摇杆也拆了,换个壳,这样就可以装在遥控器上了

网友A:
想问下现在控制云台和飞控部分分开的么?

网友:
膜拜大神。能加好友聊聊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现在控制云台和飞控部分分开的么?

肯定分开。不然就是Lb2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分开。不然就是Lb2了

也就是双链路传输,图传链路+控制链路(包含can链路)吧,那现在有方法测量3a的云台端的线序么?应该是can和视频信号输出(有可能是h264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双链路传输,图传链路+控制链路(包含can链路)吧,那现在有方法测量3a的云台端的线序么?应该是ca ...

图传链路和飞控现在都可以正常工作,因为用不到飞控就只接了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双链路传输,图传链路+控制链路(包含can链路)吧,那现在有方法测量3a的云台端的线序么?应该是ca ...

如果可以pojie通信协议把can转成sbus就可以直接外接飞控用了

网友B:
楼主介绍下有哪些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介绍下有哪些功能?

精灵3正常相机的功能都有,就是录像按键被我搞坏了,就没有装(拍照和回放基本用不上)pad都能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灵3正常相机的功能都有,就是录像按键被我搞坏了,就没有装(拍照和回放基本用不上)pad都能控制

有没有报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精灵3正常相机的功能都有,就是录像按键被我搞坏了,就没有装(拍照和回放基本用不上)pad都能控制

如果能接入大疆N3飞控那就完美了。不过应该还是不能自主飞航线。楼主应该研究下LB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报故障?

当然有,dji还是挺牛逼的摇杆拆掉后遥控器报警器一直告警,然后被我拆了.......然后整个世界都清净了

网友A:
can转sbus可能性不大,不过可以先根据信号情况分析,至少把can信息分析完再说。不过这个can转sbus相当麻烦,3a之后的机子我估计已经把数传和遥控集成了,所以不好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接入大疆N3飞控那就完美了。不过应该还是不能自主飞航线。楼主应该研究下LB2

线序都基本摸清,就是不懂通信协议,应该是用的can协议,普通的用sbus的飞控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an转sbus可能性不大,不过可以先根据信号情况分析,至少把can信息分析完再说。不过这个can转sbus相当麻烦 ...

应该图传也结合了。我想研究下LB2会有大突破。等精灵3可以拆开随便玩了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转sbus可能性不大,不过可以先根据信号情况分析,至少把can信息分析完再说。不过这个can转sbus相当麻烦 ...

我试了A2和naza都不支持这个的控制,不知道N3和A3有木有can的控制接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图传也结合了。我想研究下LB2会有大突破。等精灵3可以拆开随便玩了就爽了

图传没有整合,控制链路永远要和图传分开防止干扰后图传信号没了遥控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没有整合,控制链路永远要和图传分开防止干扰后图传信号没了遥控也挂了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

网友B:
支持楼主继续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继续研究。

谢谢老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铁

很想有一天拿futaba遥控器对频精灵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有一天拿futaba遥控器对频精灵3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楼主加个微信。私信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an转sbus可能性不大,不过可以先根据信号情况分析,至少把can信息分析完再说。不过这个can转sbus相当麻烦 ...

精灵4遥控器和精灵3A/3P通用

网友D:
搞机械的,控制看的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机械的,控制看的不太懂。

大致就是换个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4遥控器和精灵3A/3P通用

精灵3和精灵4的遥控器可以互相对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灵3和精灵4的遥控器可以互相对频?

可以

网友E:
楼主牛逼,等待自组飞机挂上dji图传跟相机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逼,等待自组飞机挂上dji图传跟相机爽飞

借你吉言,新年快乐

网友F:
如果要FPV远航,靠大疆的链路距离还是很近的。其实精灵3的云台是可以独立工作的,而且有AV信号输出,可以接模拟图传。至于控制信号,我觉得还是应该从CAN总线方式入手,解析总线上的数据,其实最重要的是解析地址,只要知道云台地址了就好办了,过滤掉其它地址数据,其他都是云台的数据,数据量也不会很大,比如:云台俯仰指令,相机设置指令,照相和录像指令等等,把指令数据解析出来就好移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FPV远航,靠大疆的链路距离还是很近的。其实精灵3的云台是可以独立工作的,而且有AV信号输出,可以接 ...

3a有av信号输出?

网友(2019-04-11):
膜拜大佬,
期待大佬把御云台pojie掉的一天

网友(2020-04-01):
我有个精灵3P,今天也拆了,想和楼主一样,把云台和链路单独拿出来使用,楼主能画个接线图吗?我也把我的精灵3P改了

网友F:
楼主好,我今天也把我的精灵3P拆出云台想独立工作,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只给云台供12V和图传5V云台会一直报警,云台电机一直响,而且云台方向工作不行,不能跟随方向转动很顺滑的跟随。这里借模友发的线序图这样能更好的说明问题。
我的做法是先将红色框中的5脚和6脚排线拆除,这样等于飞机只提供了12V和5V分别给云台和图传工作电压。

发现云台电机一直呈现报警声音,初始化回中不准,先不管报警声,DJIGO进行云台自动校正,云台能回到准确位置,但是旋转飞机,云台方向不能顺滑的跟随,呈现到达一定角度后跳跃跟随,然后将排线5脚的针插上,云台跟随正常,云台电机报警声音停止。

这说明云台虽然满足供电能独立工作起来,但是还不能做到顺滑跟随方向上的变化,而且与主控没有CAN总线通讯也会出现初始化不准的现象。请问楼主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2021-02-20):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您

网友:
能加QQ吗,我也想装3a的云台

网友(2021-03-27):
楼主你好,我也是精灵3A,炸鸡了提示电调故障,懒得修了。看了你的帖子,我也拆了摄像头和图传,单独接电,云台始终在报警,问题和huang137的一样,请问你是怎样解决的?请赐教!

网友(2021-12-07):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我今天也把我的精灵3P拆出云台想独立工作,发现一个问题,如果只给云台供12V和图传5V云台会一直报 ...

我也有你这个问题,我是把3a的图传和云台接到A3飞控上用,遥控和图传还有其他功能都正常,就是云台不能正常和飞控通信,造成有这个问题

网友G: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osd是不是没有啊?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2022-01-26):
传授下经验,我的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2022-03-12):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你好,可以加个好友,学习一下如何改装的,很久就想想你这样改装一个机子,方便请加我微信号13936909599谢谢

网友(2022-04-28):
是要买一个精灵3A的图传模块和控才行吗?

网友(2022-07-08):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老哥  您好  请问方便请教您一下怎么做到的吗?接线方法还有接线顺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A1MTI5NzUzMg==.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fae452801e5bc0ccdb3d3 ...

楼主  您好   请问您是加了控制模块才能使云tai独立自稳和正常工作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