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105直升机发动机

楼主(2019-02-07):
请问在不拆开发动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辨别发动机的活塞和活塞环,缸套需要更换。

网友:
感觉一下压缩强弱

网友A:
压缩不足 不能完全判定活塞环挂了  活塞环黏住 也会引起压缩不足 拆开排气管往里看 一个行程活塞 就能看出来了 我个人觉得不拆的话  这是最简单能看出来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不足 不能完全判定活塞环挂了  活塞环黏住 也会引起压缩不足 拆开排气管往里看 一个行程活塞 就能看出 ...

我的发动机现在的情况是开始的时候都正常,打开3D飞一会,发动机尖叫。放高速油针还是一样。不知这种情况是不是活塞环,活塞和缸套不行了。

网友:
检查下离合器 轴承 齿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发动机现在的情况是开始的时候都正常,打开3D飞一会,发动机尖叫。放高速油针还是一样。不知这种情 ...

放高速 也要放中速的 同时进行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拆开看,用国产油基本上5-7桶油左右轴承差不多就得更换,15桶油在换轴承顺便把环换了,30桐油基本就得换3件套了,国产油绣发动机太严重,玩油机千万不要怕麻烦,奉劝千万别太贫油,咱也不追求暴力极限动作,富点飞还是有好处

网友:
拆排气管,就可以看到缸体

网友:
还是拆开看看,比较直观一点。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缸压不好,或者有漏气的地方,贫油了就这样,发动机热了,缸压更不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