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级直机求推荐

楼主(2019-02-08):
小弟新手,刚入魔五个月左右!入魔飞450-380-xl550/现在小机出了!只剩550/想入台700/不知道哪个好!配置怎么配!求老摩友推荐!万分感谢!
对了!技术嘛很渣!正四面过了,到四面勉强!航线嘛基本稳定!彩虹和侧摆有那么点点意思!

网友A:
个人最爱的是logo 700,先好好赚钱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最爱的是logo 700,先好好赚钱吧

月入多少可以无压力7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月入多少可以无压力700?

看工资没用,要看尽收入,香港洗碗月入过万你都剩不到钱的。像我这还是房奴一个,每个月4k多要还。。。。总之,自己打打算盘

网友:
欢迎加入6s屌爆神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工资没用,要看尽收入,香港洗碗月入过万你都剩不到钱的。像我这还是房奴一个,每个月4k多要还。。。。 ...

房奴不怕,有房就好

网友:
xl700 亚拓700 泰世x7 sab bts700  logo700,一个比一个贵,包括配件。推荐xl700和x7。

网友:
700如果是做练习机,选配件便宜的,如果只是想拥有,喜欢哪个买哪个,越贵越好

网友:
借贵帖请问一下,亚拓或泰世X7一般全套配下来(不算遥摇器)要多少钱?

网友:
x7套机不带陀螺8k左右吧,700再怎么用个好点的陀螺吧(当然k8也行),然后就是电池了

网友C:
一架700一般准备1万的费用,亚拓套机应该是除了db700,最划算的了吧,加两组电池也1万多一点了

网友:
加入吊爆吧

网友:
550和700搭配挺不错的,电池通用,550用来练习,700飞得稳一点爽一爽,个人觉得700其实飞机都差不多,主要电装最好一步到位。以后飞机可以随便换。

网友:
安心飞亚拓吧,比较安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架700一般准备1万的费用,亚拓套机应该是除了db700,最划算的了吧,加两组电池也1万多一点了

亚拓买700 V2呀,全套下来 春节特价8160,连电池都有,根本不用一万

网友:
sab700n,单起落8分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亚拓买700 V2呀,全套下来 春节特价8160,连电池都有,根本不用一万

配的电调是130a的吧?那还是不敢操得太猛,得换160或2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配的电调是130a的吧?那还是不敢操得太猛,得换160或200的

不用换电调,700V2配的是800MX电调,130足够使用,之前700X 850MX马达也是130A

网友F:
我也想知道700x,700l v2,xl700……我在糾結這3款

网友:
入魔近5年才开始准备进700的人啊就是我。。。是我。。700xn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知道700x,700l v2,xl700……我在糾結這3款

首选XL700

网友:
直接收二手700,没炸过的最好,4000就能收到,可能还能更便宜,楼主遇上入大直的好时机了

楼主:
都开推荐推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