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官方支持F12E-XMS的中文了

楼主(2019-02-08):
F12E有中文了哦,这可是原厂的固件都不支持的。中文支持还是需要先换存储芯片,但是换好了,中文显示效果可好了。
大家直接到官网下载每晚构建就好了,记得是f12e-xms的固件哦。 https://www.deviationtx.com/down ... y/13-nightly-builds

网友:
大佬威武

网友:
爱死你了

网友A:
你的刷机工具用的什么啊,我用D10的,刷不了

楼主:
你用java的那个刷机的试试 。道理上都可以的。

网友:
跪拜大神!
只可惜我手小, 已经把F12E卖了.

网友B:
楼主 请教下 我换内存以后 刷机 格式化4M盘后 烤文件过去  开机切中文显示 不正常 缺笔画什么的  什么问题呢

楼主:
我看下 可能这几天啥地方改坏了

楼主:
是个bug,因为俄文字体太小 调大了字体,结果把中文调大了 出现宽度不够画的问题。等两天,修好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请教下 我换内存以后 刷机 格式化4M盘后 烤文件过去  开机切中文显示 不正常 缺笔画什么的  什么问题 ...

修好了,你明天重新下个测试一次

网友(2019-10-21):
学习了,我也弄一个玩玩

网友(2019-12-15):
DEVO F7 支持中文吗?

网友:
你好 新手小白 能加好友详细咨询下F12E 刷中文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刷机工具用的什么啊,我用D10的,刷不了

你的刷机工具用的什么啊,我用D10的 也不好用

网友(2020-01-25):
求教下  网站上有两个版本的 F12E 的  deviation-devof12e-v5.0.0-0c4b4c0 和deviation-devof12e-XMS-v5.0.0-0c4b4c0   什么区别?

网友C(2020-03-17):
引用 楼主:
修好了,你明天重新下个测试一次

兄弟,请教一下刷了中文版以后怎么设置混控,一段,三段。。。搞的有点蒙圈。。不刷还会设置,刷好了转不过弯了。麻烦您发几张设置混控的照片参考一下好吗!先谢谢啦
另外我12通道接收机,对码以后只能使用8通道,遥控器里面通道已经设置12通道,不知道原因,没刷之前都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兄弟,请教一下刷了中文版以后怎么设置混控,一段,三段。。。搞的有点蒙圈。。不刷还会设置,刷好了转不 ...

大家刷固件注意一下,前天晚上出现副翼摇杆向右没控制,开始以为遥控器原因,拆控检查摇杆电位器及线路一切正常,重新刷了一遍OK了,开始只能使用8个通道问题也解决了。不知道啥原因,第一次刷的好像13号下载的xms固件,重刷下载的18号xms固件。

网友D(2020-04-25):
楼主请教下  在网站上下载的 deviation-devof12e-XMS-v5.0.0-2bf5e52 这个版本 刷完后 没有找到中文 反而还有乱码语言,请教应该刷那个版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教下  在网站上下载的 deviation-devof12e-XMS-v5.0.0-2bf5e52 这个版本 刷完后 没有找到中文 反而还 ...

存储器换了没有

网友:
换了  换成的4m大小的

网友:
字体错误吧,你用英文的应该没有问题,固件重新刷下,还有配置文件一定要对

网友(2021-11-14):
刷的不知道为什么,刷进去没问题,但是把文件考进去就不行了

网友D(2022-04-13):
引用 网友C:
大家刷固件注意一下,前天晚上出现副翼摇杆向右没控制,开始以为遥控器原因,拆控检查摇杆电位器及线路一 ...

你好 我刷了最新的 deviation-devof12e-XMS-v5.0.0-c84450e  也是只能用8个通道  剩下4个通道设置了也没有输出,请问你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刷了最新的 deviation-devof12e-XMS-v5.0.0-c84450e  也是只能用8个通道  剩下4个通道设置了也没 ...

校准下各个通道

网友(2022-05-26):
为什么换完了存储 不显示内存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