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稳模式下飞机起飞左倾

楼主(2019-02-08):
飞机起飞平衡,然后逐渐左倾(自稳模式),手动模式就没这问题,是怎么回事?打开pid调试里的I值旋转,他就变成向前倾斜。顺便求一份兔机239原版pid,我用的兔蛋的pid飞不惯

网友A:
矫正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矫正陀螺仪
是加速度计校准吗?那个我校准过了

网友A:
打开INFLIGHT_ACC_CAL开关,通过实时水平校准来调节。

网友B:
有个加速度计微调,你调一下试试。为这个我纠结了大半年,听我的不要用自稳,就练习手动,也不会需要多久。我现在没有一个飞机是开着加速度计。

网友C:
飞控减震做好了吗?震动大不大?陀螺仪受震动影响吧!

网友D(2019-06-28):
我的破风100穿越机也是这样问题,请问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E:
遥控没设置好,飞控减震不好,飞控安装不平,校准没校好。要不就是震动太大了。

网友F:
调整好遥控 精度不够填写死区值

网友G:
应该是陀螺仪比较敏感,MPU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