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4飞控刷INAV固定翼固件OSD输出满屏乱码?

楼主(2019-02-08):
为什么F4飞控刷INAV固定翼固件OSD输出满屏乱码?

网友A:
在OSD设置页重新刷一下字库

网友B:
字库用默认的,不要用cf的

网友C:
沒記錯的話點下OSD界面的下載字庫就好了。

网友D:
设置下字体就好了

网友E(2019-05-17):
点一下右下角字体管理器,在弹出的窗口右上角设置喜欢的预设字体,再点击更新字体,飞控会自动重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