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飞行过程电机慢慢不转直至停止什么问题

楼主(2019-02-09):
伟力K110,飞行过程中,飞机突然失去动力下降(并不是电机突然不转了,而是转速越来越低直至停止),飞机落地后,舵机可动,就是推油门电机没反应,把电池拨掉再重新插拨一下,就又好了。每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电池量了下都在4.0V左右,电池按理说应该是有电的啊。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A:
电池或者插头内阻太大。换电池不行,再换插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或者插头内阻太大。换电池不行,再换插头试试

电池或插头内阻大的话会这样?这个就好像是有了什么保护停了一样,把电池重新插拨就好了,只要不插拨就一直是舵机可以动,推油门电机不动,并且连螺距都不变。就像油门通道完全没作用了一样。

网友A:
电压降太快电调保护了。你自己都有答案了。何必再发贴

网友:
插头和电池一起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降太快电调保护了。你自己都有答案了。何必再发贴

我是真不知道电调还有这功能。回头再飞我留意一下每个电池飞的情况。谢谢你

网友:
检查下电机

网友:
2楼占个楼,看情况扯点其他的。

网友B:
你自己都猜到了电池太差掉压太厉害。电调保护了,你插拔重来么你自己已经测过了有4.0当然是电池回压上去你正好重新插拔了电调识别又有电了,其实答案你都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都猜到了电池太差掉压太厉害。电调保护了,你插拔重来么你自己已经测过了有4.0当然是电池回压上去你 ...

我主要是不知道电池掉压厉害电调会保护这个功能,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想到是不是电池没电,所以就量了一下电池的电压。经过前面兄弟的提醒现在注意了这个原因,今天特意留意这个问题换了另一个电池试了一下没有发生这个情况。果然是天冷电池体质不好的就体现了这个情况。现在知道原因了,也开始准备把每个电池做标记,有这种现象的电池都做好标记。谢谢兄弟再次提醒。

楼主:
用客户端回错消息想删还没法删,真麻烦。

网友(2019-06-20):
我感觉短路了,可能尾马达线

网友(2020-01-28):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不知道电池掉压厉害电调会保护这个功能,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想到是不是电池没电,所以就量 ...

我的也是这问题,不过换下来的电池飞977动力很足。前两天突然感觉是不是K110螺距太大的原因,所以改了螺距,最大螺距是80%,调了之后果然以前飞1分停机的电池,也可以正常用了。所以感觉是螺距太大导致电池电压下降太多而保护了。

网友:
检查一下主电机齿轮是不是松了,我就是飞着飞着直线下降,一看电机齿轮都跑到底部去了搞点螺丝胶

网友:
天冷  电池不行了   飞之前把电池捂热了再飞
来自微站

网友:
天冷  电池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