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亚拓 610 舵机数据。

楼主(2019-02-09):
如题,蓝色的610 舵机数据,不知道能不能用2S 直驱,准备用来飞DB,不知道能用否。

网友:
最高6v  飞db可以

网友:
savox代工舵机,我记得型号是1258,0.08s 12kg 6v
飞db没问题,只要不暴力,12kg舵机飞700一点问题没有,精度还高

网友:
610是特例,标签是6v,但alan厂手直接2s,不过我不敢

网友A:
亚拓目前上市最好的舵机就是这款610。耐用耐炸还没有虚位。质量稳定

网友:
原来610这么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目前上市最好的舵机就是这款610。耐用耐炸还没有虚位。质量稳定

这套舵机确实用了这么久没虚位,我改天用2S 直驱,然后再到论坛来汇报。

网友:
2楼占个楼,看情况扯点其他的。

网友:
DS 610
●輸出扭力:9.6kg.cm(4.8V)
     12.0kg.cm(6.0V)
●動作速度:0.10sec/60°(4.8V)
     0.08sec/60°(6.0V)
●額定電壓:DC 4.8-6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40.3 x 20.1 x 36mm
●重量:52.2g
●1520μs寬頻系統
我是有架470級的機子用 650 混在高壓電裝裡飛了不下一百趟沒事,溫度也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