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巡者号1级橡筋遥控迫降改造,更新完毕!!!不知道初学者是否能看懂如何改造?

楼主(2019-02-10):
天巡者号1级橡筋遥控迫降1级橡筋遥控迫降

为什么自由飞航模需要迫降装置?
    自由飞航模安装迫降装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避免自由飞航模在比赛或者训练中飞丢的问题。
    自由飞航模比赛是竞时项目,谁的模型留空时间长,谁就能赢得比赛,但是比赛规则不允许使用遥控器来操控飞机,且遥控设备只能用于自由飞航模的迫降回收。因此,选手们为模型飞机在比赛时“吃到上升气流”取得好的留空时间感到欣喜若狂的同时,选手们在比赛结束后回收自由飞模型也一直是一个头疼问题。
    回收自由飞模型没有好办法只有笨办法,那就是“追飞机”。遥控迫降或者定时迫降可以让“追飞机”变的容易很多。
    因此,采用遥控迫降也符合现在的技术条件和形势。而且,遥控迫降比定时迫降还要方便,现在场地太小且也不好找,遥控迫降可以随时启动,最大限度避免飞丢自由飞航模。

1.制作工具:
0.8mm钻头手钻,电烙铁,焊锡,助焊剂,剪刀,502胶水,尖嘴钳。
2.制作材料:?0.2mm左右的鱼线,?0.6mm细钢丝,?1mm绝缘线,1mm厚ABS板1小块,1.5克直线舵机,M2螺母2个,M2×8螺钉1个,?25mm皮筋圈1个,0.29克微型接收机板,50maH或100maH锂电池1S一块,1.25mmJST电池公母接头一对,迫降器机壳(光敏树脂3D打印件)。
3.笔者使用的微型接收机仅0.29克。
   0.29克的接收板确实轻小,笔者将1.5克舵机线焊在了接收机通道5,通道5通常是固定翼的起落架通道,可分配给控上的2位开关控制。
   小拉栓用∅0.6mm钢丝制作而成。
直线舵机驱动小拉栓的作用是让小拉栓栓住或者释放小圆环。
    栓住小圆环时,鱼线拉紧,水平安定面时正常飞行时状态;释放小圆环时,鱼线放松,水平安定面翻起,此时飞机进入迫降时的状态。

        官方设计的迫降器外壳。建模stp文件,即将放在天巡者航模技术讨论QQ群:797187061的群文件区供大家自由下载。
        希望大家不要再问我“为何改造自由飞遥控迫降,而不直接做成遥控滑翔机?”这类的问题,O(∩_∩)O。

3.笔者使用的微型接收机仅0.29克。
   0.29克的接收板确实轻小,笔者将1.5克舵机线焊在了接收机通道5,通道5通常是固定翼的起落架通道,可分配给控上的2位开关控制。
   小拉栓用∅0.6mm钢丝制作而成。
直线舵机驱动小拉栓的作用是让小拉栓栓住或者释放小圆环。
    栓住小圆环时,鱼线拉紧,水平安定面时正常飞行时状态;释放小圆环时,鱼线放松,水平安定面翻起,此时飞机进入迫降时的状态。
    这个焊接细细的舵机控制线工作是有一定难度的,不知现在的初中学生是否能够独立完成?

4.100mah锂电加上全部迫降执行机构的重量约6.4克。可以达到全机飞行重量40克,使用3克橡筋的比赛规则标准。如果用50mah锂电的话,全机飞行重量40克,使用4克橡筋也不在话下。

5.用∅0.8mm钻头手钻在后机身塑料连接件上钻孔。

6.同样,用∅0.8mm钻头手钻在后机身碳纤方管后端如图位置上钻孔,钻孔只钻透上边的一面即可。

7.用∅0.2mm左右的鱼线从上面两个孔穿过。鱼线一定多留一些,以便完成后面的步骤。(如图)

8.用∅0.6mm的细钢丝制作小铁丝钩。小铁丝钩两端钩环成垂直角度,钩身长度约15mm即可。

   小铁丝钩的作用是钩住橡筋圈,使固定水平安定面前缘的橡筋圈提供水平安定面上翻的预紧力。安装好后,小铁丝钩的鱼线在橡筋圈提供的拉力作用下处于崩紧的状态。

9.用合适的材料做一个∅5mm的小圆挡片,圆片中心钻小孔。

10.鱼线上先系一个单死结,然后让鱼线穿过小孔,让单死结刚好卡在小孔处,点502胶将单死结和小孔粘在一起。
  小圆挡片的作用是鱼线上的限位器,用它限定水平安定面翘起的角度的大小。

11.鱼线的尾端穿过水平安定面和水平安定面加强片,鱼线尾端系死在小铁丝钩上,翼面上的鱼线留约20mm的长度。(如图)

12.小铁丝钩另一端钩住固定水平安定面前缘的橡筋圈上(如图)。
   图中橡筋圈的作用是固定水平安定面的前缘和提供迫降中水平安定面翻起的弹力。所以,最好将橡筋圈盘成双股,使其具有更好的回弹力。

13.由于机尾翼材质比较软(这是发泡材料的通病,现在的量产式加工水平解决不了这一问题),所以水平安定面与固定塑料件接触的底面要做加硬加强的处理,以此措施防止水平安定面不能顺利翻起的现象。(如图是笔者的改造措施,用双面胶贴了一片PE塑料片)

14.鱼线的前端穿过后机身塑料连接件后,拉紧时,水平安定面是正常飞行时的状态,放松时,就是迫降时水平安定面翻起的状态。

   迫降时水平安定面翻起的角度大小由鱼线前端红色的限位块在鱼线上的位置来决定,其位置靠前,水平安定面翻起的角度大些,其位置靠后,水平安定面翻起的角度小些。
   红色的限位块由∅1mm绝缘电线制成,剪一小段绝缘电线,先去掉中间导线的部分,再套在鱼线上调整好位置,一般以水平安定面翻起40度为宜,然后将限位块和鱼线用502胶粘死。

15.最后一步,鱼线的最前端系上一个小圆环(如图笔者用M2螺母当小圆环来用)。
   直线舵机驱动小拉栓栓住小圆环时,鱼线拉紧,水平安定面时正常飞行时状态;直线舵机驱动小拉栓释放小圆环时,鱼线放松,水平安定面翻起,此时飞机进入迫降时的状态。

16.改造完的效果:直线舵机驱动小拉栓栓住小圆环时鱼线是拉紧状态,水平安定面时正常飞行时状态;直线舵机驱动小拉栓释放小圆环时,鱼线放松,水平安定面翻起,此时飞机进入迫降时的状态。

17.改造完成后称重,使用3克动力橡筋时,全机重量约40.2克,飞行重量符合不小于40克的规定,可以参加比赛了。
迫降执行机构完成图。

迫降实验视频
迫降实验1迫降实验2
迫降实验3

网友:
没有看见内容。猜想:一级橡筋动力翼载荷很小,再增加遥控装置,普通设备肯定不行;超轻型、高科技设备成本不好说。老式”火绳“,现在规则禁止,训练时,保证无火灾风险时,可用。等着楼主的内容。

网友A:
已经试验成功了?没见你说啊。

网友:
一级橡筋动力模型飞机  遥控迫降好!
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试验成功了?没见你说啊。

肯定没问题。

网友A:
从设计看是肯定没问题了,实际试飞也要做,我总感觉水平尾翼的运动灵活性是个问题,是否能每次都到位?要不要做个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设计看是肯定没问题了,实际试飞也要做,我总感觉水平尾翼的运动灵活性是个问题,是否能每次都到位?要 ...

已经找到原因了,和机翼材质有关,但是可以解决。

网友:
期待 遥控迫降 完整的 机械动作 小视频!

网友B:
请给个“0.29克微型接收机板”链接。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给个“0.29克微型接收机板”链接。多谢!

我只看到这一家在买,比较稀缺,非广告帖。

网友C:
    三个视频我都看了    建议:飞机盘旋两周,在下风头如果有意配合好,再有人能够用手接住从空中迫降落下的飞机,就更明显了。    感谢张老师!
        为引起更多模友关注,还希望另贴专题展示空中遥控迫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个视频我都看了    建议:飞机盘旋两周,在下风头如果有意配合好,再有人能够用手接住从空中 ...

老爷子说自由飞迫降其实只是一个防丢飞机的简单技术,能改成就好。另外,帮拍视频的朋友不太懂这个自由飞,谈不上配合的好坏。

网友A:
能拍个飞高滑翔后的迫降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拍个飞高滑翔后的迫降就更好了

飞行的场地周围有树,地方小,飞高了怕上树,小迫降器比飞机贵,这个迫降器最好只在调整飞机时用用,正式比赛就别用了,不然飞机上树或是飞丢,还得搭上个迫降器迫降器设计的是方便拆卸,一颗螺丝固定。等定稿了,就把3D打印文件放在咱们群里共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的场地周围有树,地方小,飞高了怕上树,小迫降器比飞机贵,这个迫降器最好只在调整飞机时用用,正式 ...

说的也是,DaoDan比飞机贵,舍不得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看到这一家在买,比较稀缺,非广告帖。

多谢!

网友(2019-04-04):
点燃迫降线 定时 的 自由飞 迫降方式

楼主(2019-05-05):
更完了,请大家多提意见,尤其是初学者,因为我想知道初学P1B-1的人能不能看懂这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