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叶46Aii 缸头垫片问题

楼主(2019-02-10):
搜遍论坛都找不到相关资料,三叶说明书也没有提及。我的三叶46二手收来的,原机主估计烧的素油,积碳很多,清理后用威宝15的油在试车台上烧了三箱油,感觉调整差不多了,装机前拆开清洗了一下,突然发现缸头垫片装的两片,咨询了个别模友,都说应该只需要一片,就拆掉了一片,结果装机后怠速下不去了,下去就熄火,反复调副油针也没用。取垫片之前还能在2700转左右稳一段时间。
请教下大家,垫片到底应该装几片?我是否应该把取掉的垫片再复装回去?一直玩电直,油固刚上路,先谢谢了。

网友A:
垫片是看发动机缸压的,机器磨损缸压差才去掉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片是看发动机缸压的,机器磨损缸压差才去掉垫片。

也就是说我还是应该加上去

网友B:
为什么不收os的二手机呢,会好用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收os的二手机呢,会好用很多的。

不好收啊。准备买新的os55。另外个人有三叶情节,小时候想玩而不得,现在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还是应该加上去

是的,应该加上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应该加上垫片。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垫片拿掉以后汽缸盖下移,活塞到达上止点以后的容积变小,造成压缩比提高。理论上压缩比提高以后能增加马力,但是提高压缩比放在现在都是个高技术不是想提高就能提高的。你的怠速不能降下来,是因为怠速低了活塞顶不过去啊。
所以说每一个垫片都是有存在的道理,不是随随便便放上去的。
想当年为了提高一点点马力我还磨过缸筒,费劲不小收效不大。最后发现不折腾就是最稳定的方式,能折腾的厂家早就折腾过了,剩下就是不能折腾 的,除非你是大神级别

网友:
楼上有道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片拿掉以后汽缸盖下移,活塞到达上止点以后的容积变小,造成压缩比提高。理论上压缩比提高以后能增加马力 ...

感谢感谢

网友(2019-07-21):
我以前在新飞龙模型也买过一台新的三叶21空模发动机,磨合后也拆开发现也是两片垫片,但是这个店买的发动机后来很多人告诉我都是次品,后来请高手帮调机,就发现缸盖漏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