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2

楼主(2019-02-10):
请问天地飞et12淘宝上899元的套餐是不没有控电的嘛?是要自己买吗?天地飞et12用的什么接口呢?

网友A:
有没有控电问下客服吧,一般都有的。用来飞模拟器接口是音频接口

网友B:
一般是送控电的,我没要控电,选了多送一个接收机。控电自己用3S电池,又自己焊了一个18650电池包,爽歪歪

网友C:
天地飞都买这个价位?和x9dp没差多少,不如…。省着以后还得换

网友D:
不送控电 控电是舵机的那种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送控电 控电是舵机的那种接口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