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电流计问题

楼主(2019-02-10):
我的飞机1200克,3s电池按说总电流应该在20a左右,但是下载日志一看竟然30a左右。怎么可能呢,大疆的电机啊。条件所限我只测了电流计0到10a的数据,和万用表量的差不多。求大神给个答案让我死心

网友:
apm 比较准确调电流计的方法 , 拿块较好的电池 ,先把电池充满, 放在机子悬停或飞行五分钟, 再拿下电池充电(充满及别用平行充),充满後看充入电流多小再计算平均每分钟耗电多小ma 便知飞机整机耗电量大小, 算法是....耗电量 ÷飞行时间 x 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