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卡盘法兰 怎么车?

楼主(2019-02-10):
主轴上的锥度和法兰的锥度怎么配合?
啥都不知道,连问都不知道怎么问……哎

网友A:
小拖板锥度打表

网友B:
发个图懂的师傅就能看明白了吗

网友C:
先测量主轴锥度,车法兰时按主轴锥度车法兰锥度,确定的方法用正弦规,I最后在着色精修。

网友D: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I1NzE4ODA3Ng==.html?spm=a2h0k.11417342.soresults.dtitle 从中间开始看,有详细过程

网友E:
百分表磁小拖板上,按主轴锥度调小拖板度数。

网友F:
链接视频介绍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