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升力产生原理之伯努利定理等

楼主(2019-02-10):
开头就是最著名的伯努利定理

楼主:
升力来源于机翼上下表面气流的速度差导致的气压差。但机翼上下表面速度差的成因解释较为复杂,通常科普用的等时间论和流体连续性理论均不能完整解释速度差的成因。航空界常用二维机翼理论,主要依靠库塔条件、绕翼环量、库塔-茹可夫斯基定理和伯努利定理来解释。(个人能力有限,所以做一只勤劳的小蜜蜂好啦)

楼主:
首先我们先介绍伯努利原理,即在一个流体系统,比如气流、水流中,流速越快,流体产生的压力就越小,伯努利定理的内容是:由不可压、理想流体沿流管作定常流动时的伯努利定理知,流动速度增加,流体的静压将减小;反之,流动速度减小,流体的静压将增加。但是流体的静压和动压之和,称为总压始终保持不变。伯努利定理是飞机起飞原理的根据。伯努利定理在水力学和应用流体力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而且由于它是有限关系式,常用它来代替运动微分方程,因此在流体力学的理论研究中也有重要意义。(所以简单的说伯努利定理就是指流体流速越大,压强越小,也就是说在一般的上凸翼型中随着速度的增加上翼压强减小,下翼压强也减小但远小于上翼,从而产生了压力差,这就是升力的产生)

伯努利定理原始公式

伯努利定理原始公式

楼主:
其中P和ρ分别为流体的压力和密度;C为积分常数,它沿同一条流线取同一常数值,不同流线可取不同的值,因此C是流线号码Ψ的函数

楼主:
所以总结一下伯努利原理就是流速与压强成负相关造成的压力差,这也是我们飞机能飞的主要原因

楼主:
怕会崩有大神路过的求帮忙批注一下

楼主:
好啦(¬㉨¬)前面只是铺垫而已,接下来的正文(比较短)才是本次发帖的目的那就是板机是无法遵守伯努利定理的可它为什么还是能飞呢?这就是升力与仰角的关系了

楼主:
当气流相对于机翼从前下方以一定角度吹来时,机翼产生向上的升力,使飞机得以在空中飞行。当升力与飞机重力平衡时,飞机作水平飞行。若以飞机平飞时的迎角为基准,迎角加大,机翼升力加大,飞机从平飞转入上升;随着迎角的加大,先是升力增大较快,而阻力增加较小,总的表现为升力增大。当升力达到最大时的迎角称为临界迎角。当迎角超过临界迎角,气流就不再平滑地流过机翼的上表面,而产生强烈的气流分离,升力增加较慢,而阻力增加较快,飞机将不能保持正常的飞行,出现失速现象。失速的主要特征为:机身强烈的振动或摇摆、机翼抖动、机头自动上仰或下俯、机翼下坠(俗称掉翼尖)等,飞机将会失控。当飞机由平飞转为下降时,迎角减小,升力减小。升力为零时的迎角称为零升迎角。

一般来说,飞机都在大于零升迎角和小于临界迎角的范围内飞行。在这范围内飞行时,用比较大的迎角起飞、着陆、作机动飞行动作和低速飞行;利用数值不很大的迎角进行上升、长途航行和空滑迫降,这时阻力小,耗油量也小;一般用小迎角可作快速飞行。(来自http://www.docin.com/touch_new/preview_new.do?id=73512740

楼主:
而相较于像真机板机自身先天的缺点显而易见,它并没有平飞的升力来源,板机机翼的上下两个平面空气的流速是相同的,这也就意味着,板机机翼上没有压力差,自然为了抵抗重力起飞,我们必须要通过舵面的操纵来产生升力,通过受力分解不难看出板机的升力是由空气对螺旋浆或者涵道推力的水平方向上的力的反作用力而来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做3D动作的飞机一般板机较多,毕竟KT板的厚度就放那,在低速大仰角的状态下上翼面相较于像真机更容易发生气流分离,也就是失速。自然做机动动作交像真机容易许多

网友:
怪不得板机飞不好航线容易失速

楼主: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如何对板机增升,众所周知使飞机增加升力的方法有四种,前缘缝翼,前缘襟翼,后缘襟翼以及最简单的增加俯仰角来增加升力,首先我们讲讲增加俯仰角来增加升力的方法

楼主:
首先不管怎么样,我们首先要做的都是对k t板进行弯曲处理可以利用KT板堆叠的方法增加上级翼面弧度(因为是手机就先不拍照了太大了传不上来)做一个前高后低的翼面形状,这个是属于比较考研手艺的方法了,毕竟要两个翼面做的差不多才行不然飞上去容易偏航,当然了,再说这种形状的翼面时网上有很多的图例,可以供参考,总体设计难度还是比较低的,各位玩KT板的模友可以试着做一下

楼主:
然后呢,我个人一般不建议利用增加机翼俯仰角(也就是直接改动机翼安装角度)来增加飞机升力,这样做会导致飞机舵面作用下降,进而影响飞手操控(估计哪怕能降下来也是拍降了)一般简单的翼面增升装置我们可以通过增加翼面弧度得到,也就是后缘襟翼中的简单襟翼。简单襟翼与副翼型状相似,但放下简单襟翼以增加机翼弧度进而增大,上下翼面压力差,这种简单襟翼(机翼上直接弯折,无缝)板机上可以直接制作无需弯折等制作机翼主体弧度的方法就可使用,但简单襟翼会导致压差阻力和诱导阻力增大阻力比升力增大的多,进而降低升阻比。一般建议降落的时候用,起飞啥的还是算了。但作为降落速度较快板机和像真机降落确实不失为一个好法子

楼主:
接下来来我们讲一讲如何在k t板上做出分裂镜襟翼以及分裂襟翼的原理。分裂襟翼是一块从机翼后段下表面向下偏转而分裂出的翼面,他使升力系数和最大升力系数增加但临界迎角减小。也就是说这种襟翼适用于小迎角的起飞和降落,当然了KT板做分裂襟翼是十分方便的,不过同时要注意一点,在使用了分裂襟翼之后,尤其是直接固定在KT板上的模友要注意,飞大迎角的时候注意可能会失速!为什么呢?那有些模友就很好奇了明明升力增加了,为什么临界迎角会减小?这是因为这种襟翼本身就是一块薄版,其紧贴于机翼后缘。安装了分裂襟翼,就会在襟翼与上翼面之间形成一块低压区,对机翼上表面气流有吸附作用,延缓了翼面分离,又使上翼面气流流速加快,机翼抛面弧度增加,上下压力差增大,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分裂襟翼的增升效果非常好,但因为大迎角放下襟翼会导致上翼面最低压力点压力更小,促使翼面气流提前分离,这也就导致了最大迎角的降低。

楼主:
好的ヾ ^_^♪简单襟翼和分裂襟翼讲完了我们讲讲接下来的开缝襟翼(自己作死挖的坑啊( •̥́ ˍ •̀ू )嘤嘤嘤~),什么叫做开缝襟翼呢,就是在简单襟翼的基础上,在机翼与襟翼的连接处开缝,引导下翼面气流通过狭缝来到上翼面,以此来增加升力,原理相较于简单襟翼基本相似,单就功效来讲的话,开缝襟翼拥有更好的增升效果和更大的临界角,我们平时坐飞机所使用的襟翼基本都是开缝后退襟翼,算是很常用的一种襟翼了,但开缝襟翼相较于简单襟翼也有不足,开缝襟翼制作要求更为精细,尤其是开缝口的上出气孔需要做缩口处理,而大多数模友极易容易做成开口,那这样的襟翼其实来说效果是不大的,光大模友制作时记得注意,开缝的缩口主要起到将气流下压使其紧贴于机翼的作用,未缩口的开缝会在翼表面产生涡流降低机翼升力,一个较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缩口处贴一块三棱柱行的泡沫下压气流,主要是开缝襟翼做的真的烦人ಥ_ಥ还是不推荐了,不过推力大的大佬也是可以试试的哦(^_^)

网友(2021-07-19):
下面呢 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