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图传横纹是什么原因?一直解决不了

楼主(2019-02-10):
(无正文)

楼主:
横纹会随着油门量变化而变化,小油门时候几乎没有

网友:
加电容,或者加lc滤波,还不行把图传独立供电,,再不行检查图传视频输入线是不是跟二级滤波短路了,,,还不行    就换吧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你确定你频率对正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你确定你频率对正确了吗???

频点对的 已经加了lc滤波,换过飞控 图传 摄像头依旧有这个问题

网友:
电源线离图传天线远点

网友B:
串联个电感入图传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个电感入图传电源

已经串过滤波器了 这个问题是一次维修完后突然出现的,我想知道可能是哪个原件出的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电机用久了不平衡了!!!

网友:
图传不行,换熊猫或者欧姆威

网友:
换熊猫图传,但是网上卖的熊猫图传都是假的,用几分钟就烧了,看你运气了

网友C:
电机螺丝换短1mm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点对的 已经加了lc滤波,换过飞控 图传 摄像头依旧有这个问题

如果都可以了  看线是不是跟碳板连上了,还有电机的线是不是有破皮的

考虑下整机的干扰的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螺丝换短1mm的试试……

同意你的观点哦。 这么严重的纹,不能用普通干扰来解释了。用万用表测一下4个电机的三相,一共12根电线是否有一路和碳板短路了。 原因是螺丝长了点,顶破电线了。我有一次就是这样的。

网友E:
这个也可能是制式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可能是制式不对

制式不对时会油门影响程度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制式不对时会油门影响程度吗?

这个很难说的, 试试转换制式没坏, 偏频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难说的, 试试转换制式没坏, 偏频也会

嗯,等楼主测试结果吧。 我们也可以多一份经验。

网友:
簡單的方式,將電變上的電源接點焊久一點(焊圓焊滿),干擾可以少掉80%
以上是個人經驗,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你的观点哦。 这么严重的纹,不能用普通干扰来解释了。用万用表测一下4个电机的三相,一共12根电线是 ...

真的是这个问题!换短螺丝解决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螺丝换短1mm的试试……

解决了!是这个问题
感谢!!

网友:
膜拜了,大神无处不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机螺丝换短1mm的试试……

看来是第二个谋总,新手通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第二个谋总,新手通病

是老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老杨。。。。。。。。。。

你才知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第二个谋总,新手通病

额...这个和新不新手有什么关系

网友:
好像是哦,应该是机械电子方面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