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与模拟器G7.5无法连接

楼主(2019-02-10):
选择遥控器后校准无反应,请各位指教

网友:
线坏了吧

网友A:
看看加密狗的灯是不是常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加密狗的灯是不是常闪,

已解决,谢谢

网友:
5 7 8通道怎么都搞不好 7通道夜打不满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