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S尾巴一个劲的往左(逆势针方向)旋转

楼主(2019-02-10):
华科尔V120D02S尾巴一个劲的往左(逆势针方向)旋转,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飞机当前状况:改过脚架,其它原装并都是好的,尾轴传齿也是好的。
目前飞机油门慢慢变大的过程,尾巴震动的非常厉害,油门到了一定的位置开始,飞机尾巴就开始往左逆时针方向转了,随着油门增大,转动越厉害,但不是打慢方向舵那种转的快的样子,转的没那个快。
求解。

网友A:
陀螺仪锁尾感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锁尾感度太高了。

目前调在一半的位置,应该不算高吧

网友A:
检查一下锁尾舵机是否归零,检查一下尾桨螺距是否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锁尾舵机是否归零,检查一下尾桨螺距是否归零。

刚看了下,陀螺仪的感度在一半都不到的位置,尾巴也正常都是在中点的。

网友B:
螺距太大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太大锁不住

飞机都还在地上的时候就这样呢,油门不过50,应该不是螺距过大吧,并且我最大螺距设的也不是很大。

网友B:
感度设置在75或是25位置看看    当然首先你要先排除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设置在75或是25位置看看    当然首先你要先排除震动

你说的感度指的是飞机接收上左手第一个旋钮吗,那个我当时试机的时候都有试过,没有用。

网友:
调一下尾舵机拉杆

楼主:
让它不居中?默认时的两个尾桨夹角更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让它不居中?默认时的两个尾桨夹角更大?

你可以试试,先不要调太多。还有排震也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先不要调太多。还有排震也需要。

回头等有空的也只能这么试下了,也不调拉杆了,直接调尾舵机的中立点还省点事。其实发这个贴主要的原因是,尾巴那块已经是差不多居中的位置了,并且居中时尾桨的夹角也不算小,为什么还发生这个事

网友:
尾中聯鬆了

网友:
或尾齒d口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