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问题请教

楼主(2019-02-10):
大疆的h3-3d云台,使用v2版本的gcu模块,可不可以用在非大疆飞控上,gcu模块上是否有av输出接口和插接收机控制俯仰的pwm口

网友:
可以啊,只要有独立的gcu就行。

网友:
貌似只能用在大疆飞控

楼主:
楼上二位说的我有点懵逼。到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二位说的我有点懵逼。到底行不行

不可以

网友A:
dji gcu是通过8 pin线下联云台的(这8pin线包含电源,视频信号,控制信号等),dji gcu通过can线上联飞控,因此,云台控制和稳定控制都是通过dji 飞控下发命令给gcu实现的,因此dji h3-2d h3-3d h4-3d无法连接其他飞控也无法直接连接遥控接收机控制。
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是,买一个naza lite 刷v2固件,买一个pmu v2,和云台组成一个独立的系统,增加的成本大约是150元左右。
我使用的dji h3-3d云台加GoPro 4,我个人认为效果很好。为了测试dji h3-3d云台效果,我把naza 感度调高,使四轴产生震荡,查看h3-3d录制的视频依然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 gcu是通过8 pin线下联云台的(这8pin线包含电源,视频信号,控制信号等),dji gcu通过can线上联飞控, ...

十分感谢,全是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