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_Vbar neo 见鬼了

楼主(2019-02-10):
春节飞机没飞一个星期左右,飞机在单位放着!收机前还飞了飞机的状态都是好好的!初四有空拿飞机出来说飞飞,把
电池
和控充好电!拿出去飞,起飞先悬停找找手感!刚好到正右侧悬停和时候!飞机突然像救机一样的往上面飞了一下然后就没动力了控也没有作用了!完全是控掉下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装配置!好盈100!Q
电机
!DEKO!Vbar neo 7008 18sz!请老哥们指点指点是什么情况!小弟叩谢了

网友A:
换个控和接收再飞一次,如果没事就是陀螺仪的问题,如果又失控就是遥控或者接收的问题,

网友B:
换个飞手再飞飞看

网友C:
进入失控保护也可能会产生这种现象,日志应该能看出来

网友D:
关键词:好盈100

网友E:
好盈100已经出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