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图传距离非常有限,又是萌新啥都不懂。

楼主(2019-02-11):
对于一个追求刺激的萌新来说图传距离只有100米不到真的很恼火,基本上刚飞出去没一会就出现严重的雪花和屏闪。我想把图传距离增加到1公里的话,该换哪些东西呢?
我用的图传芯片是20*20孔位 MINI 5804 25/100/200mw 图传和天线就是下面那个,FPV是ARRIS EV800 5.8G。我如果想增加到一公里是不是连fpv也要换?

网友:
换个好点的天线,或者加功率

网友A:
楼主你的图传和眼镜都不是太好,最好换个贵点的图传和有双接受的眼镜

楼主:
预算只有2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传和眼镜都不是太好,最好换个贵点的图传和有双接受的眼镜

这位兄弟,你能不能推荐几个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算只有2500

看楼主的选择了。换天线不过几十块钱吧,如果换图传也就一百来块,双接收的眼罩500就够了。不过玩航模,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
这个是200mw的最远怎么可能只有100米

网友:
楼主先把图传功率调至最大试试, 预设可能是25mw

网友:
同款曹老板的机子。一百米就没有图传信号。可以换这款图传SpeedyBee TX500图传最大500mW.

网友:
你这个熊猫图传,宏路有没有开大,有没有开到200mw?

网友:
舍得花钱,多远都行。

网友:
黑羊最新的1W图传
肥鲨HDO眼镜
Rapid Fire接收
棒棒糖天线

这些楼主了解一下。 虽然贵,但却是最省心的解决之道。 一条条弯路历练过来,很可能还是回到这个原点。

网友:
平宜货 创新200mw在500米内随便飞

网友:
新手还是多找找频点 接收机。天线的原因吧

网友:
就楼主图上的图传和天线,我最多飞2KM,低空贴地的话500米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我也试过100米就花,然后发现,天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100米就花,然后发现,天线断了

我天线拿尼龙扎带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