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 日本手飞航线好飞呢??还是美国手好飞???

楼主(2019-02-11):
我总觉得日本手  飞航线  比较好操作  想问各位  其实美国手 飞航线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如果还没有入门的话,建议用美国手

网友:
我是Mode 1 感覺應該比mode2較難掌握

网友A:
直升机美国手,固定翼日本手,我感觉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美国手,固定翼日本手,我感觉比较合理

得配两个控

网友:
没什么技巧,多练就会了~

网友B:
原则上,习惯的最好,如果是新手,那就美国手,国内美国手的人多,一个好交流,第二是如果要换遥控,买二手的话保有量也多,自己的也容易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习惯的最好,如果是新手,那就美国手,国内美国手的人多,一个好交流,第二是如果要换遥控,买二手 ...

网友:
乜鷄都是美國手!

网友:
美国手通吃

网友:
没什么技巧,多练就会了

网友:
我飞固定翼也飞直机,原本是日本手,后来换成美国手,感觉差异不大,习惯就好。

网友:
美国手吧,特别是值机自旋类动作比较多,这方面美国手比日本手优势大很多

楼主:
我原来是日本手的  现在改了美国手  总是觉得飞航线  比日本手难操作  难道是练模拟器的火候还不够???确实平时练模拟器的是少

网友:
没有什么明确规定,完全看你各人的操控习惯

网友:
我是日本手,尝试两次改美国手失败,现在放弃改手了,就用日本手将就飞吧。

网友:
感觉美国手飞航线也不好操作,精度要求高,不过看飞穿越机好多用美国手。

网友:
入魔的时候中国手。。。结果周围的人帮我搞机的时候直接晕菜。

楼主:
我主要是 飞像真机《直升机》  不飞3D   只是飞飞温柔航线   看来还是改回 原来的日本手    觉得日本手飞航线比较好 操作

楼主:
美国手的  优点  就是飞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