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桅杆垂直的办法

楼主(2019-02-11):
在平衡状态下,桅杆应该首先垂直水面,
用现在装修队帖瓷砖的激光测量仪可以很方便解决

有了这个初始位置,在调整时候就知道桅杆前倾,后倾来对应上抢风和掉下风的情况了

网友A:
以前平甲板的船,都是用个小镜子做检测~很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平甲板的船,都是用个小镜子做检测~很是方便

这个倒是一个简单的方法,但平甲板是否平行于水面?
桅杆是要和吃水线垂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一个简单的方法,但平甲板是否平行于水面?
桅杆是要和吃水线垂直

老船很多设计的就是甲板平行的,所以也很省事,那时候每个人的外场工具箱都有一个小镜子,在调船之余,还顺带用来勾引下小女生

网友B:
桅杆必须和水线这样垂直吗?横向的垂直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桅杆必须和水线这样垂直吗?横向的垂直才是关键。

在帆船设计和制造时候,桅杆需要垂直设计水线的就算是赛船用的碳纤维桅杆只是在需要时候拉弯桅杆来改变帆型,没有前倾,后倾的

楼主(2019-07-09):
有更精准的测量。

网友:
这个测量方法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