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包半成品做好了,外面怎么弄呢?

楼主(2019-02-12):
如图,半成品,外面套的热缩膜找不到,求淘宝店家或关键字,这个样子还要怎么加工,才经久耐用?绝缘处理啥的

网友:
这种的要硬壳了吧,,,热缩管应该不行了

网友:
没有在电池两级贴青稞纸绝缘,  用了电池支架就不能用热缩膜了,蒙不上去容易破损,建议用纤维胶带捆一圈,然后搞个盒子套起来

网友A:
比较担心你的焊点,烙铁功率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担心你的焊点,烙铁功率小了

焊点差是差了点,但每个我都暴力扯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焊成这样不建议使用

网友:
先用青稞纸包一圈,再套热缩膜吧,淘宝都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成这样不建议使用

焊点榔头都敲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点榔头都敲不下来

难道你拿榔头敲过了…

网友:
做个盒子  行不?

网友C:
这样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放在地上的话,如果地面上有金属导体,很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放在地上的话,如果地面上有金属导体,很容易短路。

外面准备弄个透明的壳子,每次用的时候先检查焊点

网友D:
你这焊接太差了,不安全!!!建议重新焊,没有一个焊点是饱满的,全是鸡屎焊!!!现在扯不下来不代表以后不会脱落,万一什么时候电线脱落短路起火,把家烧了不值

网友E:
焊接温度不够,最好用150瓦的电烙铁450度重焊,回温快的80W电烙铁也勉强可以。就这样用也没有问题,注意电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焊接太差了,不安全!!!建议重新焊,没有一个焊点是饱满的,全是鸡屎焊!!!现在扯不下来不代表以后 ...

被你说的太吓人了,我榔头都敲过了,下不来,难道你们电包都是扔进仍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接温度不够,最好用150瓦的电烙铁450度重焊,回温快的80W电烙铁也勉强可以。就这样用也没有问题,注意电 ...

用的80w的,450度焊接,只能焊成这样了,不能把全部焊点都融化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80w的,450度焊接,只能焊成这样了,不能把全部焊点都融化掉

回温不够快,我用威乐的焊台就可以了,买个高一点瓦数的电烙铁就好,反正也不贵!如果焊东西多可以考虑上好一点的焊台!

楼主:
好吧,感谢,看来是要买焊台了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焊点马上重焊,模友兄弟的话还是很中肯的,安全放第一位,否则亲人两行泪

网友:
用保鲜膜缠起来

网友:
定做一个不钢盒子,你这样尺寸要不了一百,这个感觉要加一个均衡板好

网友:
tb买个小号透明收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说的太吓人了,我榔头都敲过了,下不来,难道你们电包都是扔进仍出的吗?

真不是吓你,这明明有问题,你非要赌运气。。。。。。航天飞机那么精密的东西上天都能爆掉,你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感谢,看来是要买焊台了

不用买焊台,你去杂货店买个像喷枪那种打火机,多给点松香和锡,烙铁搭上的时候用打火机辅助加热,焊点马上光滑饱满,注意不要把电池焊太过热了就行

网友:
可以把焊点那里涂点热熔胶,绝缘

网友:
我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
胶布呗 多缠几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担心你的焊点,烙铁功率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焊点马上重焊,模友兄弟的话还是很中肯的,安全放第一位,否则亲人两行泪

楼主明白人,理解大家对你的关心,就愿意与这样的模友交流,沟通无障碍。外壳只用热缩差点,可以用透明的亚克力板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明白人,理解大家对你的关心,就愿意与这样的模友交流,沟通无障碍。外壳只用热缩差点,可以用透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