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斯科技2w图传测试帖!

楼主(2019-02-12):
最近想搞个远航FPV,买过不少创新科的图传,2w的300米就没信号!在某宝看到一款图传,标写2w,评论都还不错,正想买个试试。下单后,货刚到,自己直接去取件,做过还不错,应该是diy的,板子比较薄,总体还不错,发射2w大疆宝塔天线,rc805棒子天线。地面测试1.5km非常稳定。2km能看清,2.8km雪花满了,宝塔加棒子也就这样,换成平板天线估计3km没问题。按照空中3倍距离,10多km完全没问题,等装好fpv飞翼再试一下。
红色箭头指的路的拐弯处,图传放在哪里,总距离2.8km
https://m.tb.cn/h.3FgfRMS?sm=116ab2

2.5KM

2.5KM

2KM

2KM

楼主:
效果真的很不错!

网友A:
熊猫1w都35km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熊猫1w都35km啦

这个只要110

网友B:
欧姆威1w能40km

网友:
黑创新科,600mw随便十几公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欧姆威1w能40km

难道我用的欧姆威1w是假的?才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道我用的欧姆威1w是假的?才500

1w 500米怎么可能?
我的600mw现在干到4km了还没雪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1w 500米怎么可能?
我的600mw现在干到4km了还没雪花

你做了什么?另外我想问一下,欧姆威能不能调功率的?我的确实只飞到了500米,还是配合平板天线飞的,原装天线只能飞300米

网友D:
**,在这竟然能遇到测评帖子!这款图传我去年年底也买了一个!确实很厉害的,我上次飞了29km图像还比较清晰,偶尔花屏闪一下,飞机没电了不敢继续飞了,我怀疑可能可以40km以上的。而且价格还特别低,只要110大洋,远航贫民强烈推荐!!

网友(2019-03-20):
强悍,可以空中烤鸡了

网友:
你们这都是高手呀,你们都在那里飞呀,现在找个飞场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竟然能遇到测评帖子!这款图传我去年年底也买了一个!确实很厉害的,我上次飞了29km图像还比较清晰 ...

接收天线用的什么

网友:
没加增程 小平板加棒子2km没雪花

网友(2019-04-20):
这个图传原身只有50毫瓦。.经过了功率放大器,增加到2w的..
科普完毕.

网友:
这个操作比较骚……请教下大神,这种和正常标称1w2w的图传区别在哪里?会不会有啥隐患?

网友:
奥姆威,最垃圾的图传没有之一,自带水波纹,距离堪忧

网友(2019-05-24):
尔特他特尔呃呃呃鹅鹅鹅鹅鹅鹅饿呃呃呃鹅鹅鹅鹅鹅鹅饿

网友(2020-01-15):
这个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