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记,使用7008sb,7003sb接收与vbar和vbar neo连接,千万不要使用sbus2!

楼主(2019-02-12):
今天一模友炸鸡,帮其解读vbar neo的log日志文件,发现救机意外启动并伴随“无线信号丢包”错误提示,之后就是坠机了。
细究原因,发现是位新模友,用7008sb的sbus2与neo进行连接,那么出现这样的故障就一点不意外了。
特此提醒,vbar和vbar neo不支持futaba sbus2,只支持sbus。类似情况过去也碰到过多起,切记!

网友:
谢谢老哥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
又一个不看说明书的后果,SBUS2是接各种传感器的接口

网友:
剛買了7008SB

网友:
充分说明k8完全破译了V8的程序,因为K8也一样不支持7008的sbus2

网友:
FUTABA的说明书上也有提示,不要在SBUS2上接非SBUS2协议设备的!

网友A:
我好像俩个口都接了vbar飞过,没发现问题。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俩个口都接了vbar飞过,没发现问题。奇怪啊?

一时无问题不代表一直不出问题。这兄弟也是突然出的问题。其实根源在于sbus2回传数据有导致信道冲突堵塞的可能。也许有人一辈子也不会遇到,谁知道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时无问题不代表一直不出问题。这兄弟也是突然出的问题。其实根源在于sbus2回传数据有导致信道冲突堵塞 ...

听日王的应该没错←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日王的应该没错←_←

网友B:
啊?我才下单16SZ 带接收器是7008SB,那换什么接收器啊?

网友C:
7003、7008只有sbus2端口 没法改用sbus端口。

网友:
奇怪啊,现在很多人7008sb与vbar neo的组合,vbar neo不支持普通接线方式,只能用sbus2与7008连接吧

网友:
7008可以把8通道插座设置成sbus用的,我就是用8通道插座接陀螺仪sbus的

网友:
我也两个都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我才下单16SZ 带接收器是7008SB,那换什么接收器啊?

就用7008,接收改成b模式,8号口就是sbu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03、7008只有sbus2端口 没法改用sbus端口。

7008接收改为b模式,8号口就是sbus。7003就用a模式,1号口就是sbus。

网友(2019-06-01):
收藏了,以后用的到。

网友(2019-10-08):
金脑2支持SBUS2,所以没问题,其他设备看设备是否支持SBUS2

网友:
7008一直都是,能用S-BUS1就尽量不要用2,用2有试过信号丢失。

网友(2020-03-25):
应该说,不管用什么遥控器,S-BUS2都不能用

网友(2021-04-04):
感谢楼主提醒!刚刚摸FUTABA遥控器和接收,说明书真没看仔细,看了楼主的贴才发现原来一直用SBUS2接的K8都好几个月了,虽然没出问题,还是赶紧换到8通道上去了,没这贴还真一直错误的接着呢!

网友:
我用SBUS2的,金脑2

网友:
SBUS1插上去金脑不认了

网友(2021-05-07):
大哥们 求教  7008连接MB怎么连呢  7008的1234567对应的是什么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