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D的EPP]---终极改造----按照做木鸡的思路改造大手抛机FX706,可拆好携带

楼主(2019-02-13):
        题目之所以这么不谦虚,是因为真的再也不想改造手抛机了,我跟坛子里的很多朋友一样也曾改过无数不同尺寸的手抛,但是最后对于一米以内的小手抛机形成一个不好的印象:重、升力一般,EPP材料太软,舵面性能不好。但是今年过年想带三岁的女儿去海边玩,木鸡又不好携带,这种时候EPP材料的飞机确实耐操一些,在牺牲了一点操控和升力以后,决定改一架大一点的手抛,刚好以前不知道为什么买了一架FX706,够大,看着也很结实,没办法,还是得再改一架手抛。
        翼展:1260mm
        起飞重量:260g
        动力:银燕1806电机KV2300,6寸桨,2S520mA电池,12A天行者电调
        控及接收:Fataba T6J
先放上视频

        这飞机最大的好处是翼型阻力很小,很厚很结实,切割气流能力应该不错,用我那点三脚猫的知识猜一猜应该抗风不错,在看了坛子里众多大神对这款手抛机的评价以后,我基本能确定这飞机升力很好,小动力就可以起飞,可以不开副翼,于是决定用1806电机2S电池供电,带6寸这样差不多有280g(官方)的推力,对于小滑翔机来说绰绰有余,而且阻力也要小一些(银燕这电机是穿越机用的,那点轴长就别指望装折叠桨了)。
        1、机翼
        机翼不开副翼,用4mm空心碳管加固,中间再用2mm碳管连接,两个机翼是独立的,组装的时候用2mm碳杆穿起来。

        机翼跟机身的固定参考了木鸡的连接方式,先把机身上下剖开,在安装机翼那个位置的下面用轻木加固,轻木中装四个3mm反爪螺母,用于将来固定机翼。

        机翼的相应连接位置用3mm玻纤板做连接件,这样装起来的时候左右机翼相互拉紧,再加上跟机身紧密连接,能保证机翼跟机身绝对可靠连接,虽然用螺钉重了一点,但是为了强度还是值得的。

        我对机身的掏空方面没有做过份的减重,相较于重量,我觉得强度更重要。
        2、尾翼
        尾翼也要做成可拆卸的,要不然怎么能说终极改造。先在尾翼上用0.5毫米厚的碳纤维片加固,然后切出升降舵,用纸合页连接好。

        然后就是比较麻烦的地方,这个平尾是插在机身中间的,我考虑了很久连接方法,最后还是选择了把平尾跟机身连接后的下方机身全部切除,再将这部分机身尾巴切出升降舵活动的空间,然后粘回平尾上成为一个整体。最后在这部分跟机身连接的水平方向用轻木做了两个定位孔,这也是木鸡的做法,然后在平尾的相应地方做了两根木销。平尾插紧以后,用一颗螺丝固定在机身上,当然,所有的螺丝固定处都用轻木加固并且埋反爪螺母,还是那句话,强度优先。

       最后假组一下

        还不错,装上拉杆和舵角,我在垂尾的后侧增加了一片层板,总觉得平尾的后缘太厚了,影响舵效,加固方式比较粗糙,各位见笑了。

       3、机头动力
        其实一开始在选择动力方面犹豫的时间最长,常规的滑翔机都是用后出轴电机,电机隐藏在机身内,如果用前出轴电机就必须做一个整流罩,考虑再三之后我还是选择了后者,把机头切出两段,最前方那段不要,后方这段掏空做成一个整流罩,这个整流罩得足够薄,这样才能把螺丝刀从边缘伸进去上电机的固定螺丝,我掏空到最后发现太薄了强度不行,索性用1.5mm玻纤片做了一个,粗糙了一点,但是阻力应该不大。电机做用轻木做了个垫子粘在机头上,下方留孔以穿电调线,我还在机头两侧开了散热孔。

        剩下的事情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上电机试飞,但是第一次试飞以后发现拉力线太靠下了,加油抬头极其严重,已经到了电机下拉角达到无法直视都不起作用的地步,于是果断拆了机头整流罩重新改电机位置,这下原来的整流罩基本没法用了,无奈用2mm魔术板做了一个,比较难看。这里有一点不同的体会,这个电机座部分是我在整个改造过程中唯一使用泡沫胶的部分,其他的所有粘合都使用502以减重,强度还很好,唯一电机座这里,可能是因为电机的震动和拉角,曾经出现过电机座连带这下方轻木板扯下一大块EPP的情况,所以换成了泡沫胶,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4、试飞
        我用的是500mA的2S电池,重25g,有点压不住头,于是放了一块5毛硬币进去,舱盖还是用木鸡的思路做了前方插销和后方磁铁,都用轻木加强了

        年底选了个没风的天在操场试了一下,动力真是绰绰有余,三分之二油门就可以垂直爬升,虽然不开副翼,但是因为增大了垂尾舵面积,垂尾有比较高,转弯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飞机稳定性不错,我觉得是得益于各个部位之间的牢固连接。飞机一共可以拆成两个机翼、平尾和机身四个部分,携带非常方便,组装的时候一共用了5颗3mm螺丝,强度得到保证。这架飞机断断续续改了两个月才完成,可以说是我改的最彻底,也是飞行效果最好的一架飞机,大年初五到海边以后我在非常大的海风里战战兢兢的试飞了一下,意外的发现抗风非常好,完全可以在大风里盘气流当山坡机用,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里看看效果。
        但是说实话真的是不想再弄手抛机了,改造本身就很费脑筋,最要命的是做连接件的时候很多地方要试着来,比如说机翼的固定螺丝那里,你必须把机翼假组在上面才敢给反爪螺母上滴502来定位,不然只要螺母角度差了几度,后期螺丝可能就拧不上,当然我以前也试过把塑料螺母用泡沫胶埋在epp机身里,那样的话虽然有活动的余地,但是相应的机翼的固定就不是百分百牢靠,这对于一架大飞机来说是要不得的。所以综上所述,一架飞机所需要的硬度、强度、各部位之间的牢固连接的刚性,这些需求都不是一架epp材料的飞机所能提供的,我改了一架手抛,相当于是用轻木给飞机的关键部位搭了个极其简易的骨架,与其这样搞还不如直接做轻木机。我在改这架手抛的同时也在利用极其宝贵的零碎时间做黑龙老师的蓝精灵轻木滑翔机,以及千里马老师的F3A,同时还在关注天使老师的轻木机和dlljmx老师的白头鹰以及taken老师的几架滑翔机都是怎么做的,也请教了爱因大神改一米手抛机的动力配置,等等等等,这些老师的帮助给了我改造的灵感,非常感谢你们

楼主:
视频更新了

网友:
好厉害得技术。支持了

网友:
认真学习了楼主的快拆技巧,受益匪浅!

网友:
改一架飞机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光调试就要费很大的劲,真动手一做,就会碰到很多实际问题。

网友A:
离“终极”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改手抛机当无止境
请问:楼主说的各个“轻木”固定件真的都是轻木吗?多谢!

网友B:
很不错,能装一套折叠桨会更好,还有你的接收机看起来是很大哦

网友C:
改好估计重不少

网友:
改的很好,动手能力牛逼。好携带的飞机,飞翼就可以。

网友D:
视频不见了!

网友:
我的比你暴力多了2830电机

网友:
我没吹,不过这机真的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终极”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改手抛机当无止境
请问:楼主说的各个“轻木”固定件真的都是轻木吗 ...

对啊,厚3毫米的轻木,用502固定在epp上。还有些地方要用来固定反爪螺母,也是上5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能装一套折叠桨会更好,还有你的接收机看起来是很大哦

标准接收机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好估计重不少

不加电池23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不见了!

我也挺纳闷,优酷上看没问题啊

网友E:
我的和楼主改的方法几乎是一模一样,就连前拉的整流罩都基本相同附上丑照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和楼主改的方法几乎是一模一样,就连前拉的整流罩都基本相同附上丑照一张

漂亮,你还用了折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漂亮,你还用了折桨

滑翔机配折叠桨就是好看啊我一用普通的桨飞这个机降落必定断桨,,,,,,也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翔机配折叠桨就是好看啊我一用普通的桨飞这个机降落必定断桨,,,,,,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没设置电调刹车,要么就是下拉角太大了,我看你的拉力线比较靠下,这样的话飞机抬头肯定厉害,我第一次改也是这样的,这样的话下拉就得很大,浪费不少动力。后来牺牲了机头的流线型上移了拉力线,就好多了,也从未出现过断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没设置电调刹车,要么就是下拉角太大了,我看你的拉力线比较靠下,这样的话飞机抬头肯定厉害,我第 ...

电调刹车什么概念啊?反转吗?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刹车什么概念啊?反转吗?没用过,,,,,

设置刹车以后,油门归零后会锁住螺旋桨,螺旋桨不会再随风转动了

网友F:
我也改过这架飞机,结构设计会造成头轻,尾翼一定要减重,可以用钓鱼竿的二节或三节,重量10克,原尾翼磨薄加碳片加强,舵角等配件尽量轻。机翼原结构碳管旁边加通长碳片,以增加机翼刚度。电机可以改1806的无刷变成后出轴方便带折叠桨,电调10a足够了电池用300mah2s,当然要用4通微型接收机,重量可以控制在110克以内。

网友A:
木制层板舵角以后再也不敢用了,尤其是冬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改过这架飞机,结构设计会造成头轻,尾翼一定要减重,可以用钓鱼竿的二节或三节,重量10克,原尾翼磨薄 ...

一米二翼展的手抛改动力滑翔机,起飞重量能控制在110g,非常非常……的佩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制层板舵角以后再也不敢用了,尤其是冬天……

怎么了,太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改过这架飞机,结构设计会造成头轻,尾翼一定要减重,可以用钓鱼竿的二节或三节,重量10克,原尾翼磨薄 ...

厉害,我是没办法控制在这个重量了,这飞机裸重都超过100g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了,太脆吗?

跟选料关系很大,有的层板脆,开孔哪里抗冲击能力差,不比塑料舵角牢靠,优点就是轻,软炸机后要注意检查一下~

网友:
我的比你暴力很多2830电机2S900电池20A调,300克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选料关系很大,有的层板脆,开孔哪里抗冲击能力差,不比塑料舵角牢靠,优点就是轻,软炸机后要注意检查 ...

原来是这样,我都是给层板舵角上再涂一层502

网友:
给楼主鼓励,改装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