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帖,华科尔215,用futaba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9-02-13):
    我新入手了一套华科尔215,穿越机,我外接了tutaba接收机,对频以后能正常解锁,连cleanflight调参软件看转速,发现右侧两个电机转速持续加速,而左边两个转速不变。还有一个地方我不太明白是为什么,调参软件上的顺序,右下为1,右上为2,左上为3,坐下为4.。而飞机上标注的是右下为1,右上为4,左上为3,左下为2。这个会不会有影响,希望大神知道,谢谢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A:
会不会是商家出套机的时候把电机的位置给改了一下,这样你用其他的接收机和遥控器的时候就要重新设置一下,还有可能就是飞控的安装方向转了90度之类的,这样也会导致电机定义改变。

网友:
楼上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商家出套机的时候把电机的位置给改了一下,这样你用其他的接收机和遥控器的时候就要重新设置一下, ...

主要是我不知道换遥控器和接收机以后怎么重新设置,在哪重新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不知道换遥控器和接收机以后怎么重新设置,在哪重新设置

CF里面。还有遥控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F里面。还有遥控器行程

遥控器行程我看了,,我感觉没问题,现在主要问题是,一解锁,油门没动的情况下,其中一个电机持续加速到最高值,别的变化都非常小

网友B:
明显就是行程不对。把遥控器按CF里面调好再校准油门行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就是行程不对。把遥控器按CF里面调好再校准油门行程就好了

我先把图1的,点开,然后把图2上到MAX.上电以后,声音响2省,再收到最低,是这样的把

遥控行程量我看了也是正常的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遥控器行程没调好

楼主:
兄台,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么?您电话知道我一下,电话号码可以私信发给我;

网友(2019-03-25):
我也是华科尔215,第三方接收机怎么换?官网也没有中文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