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7逻辑开关设置分享

楼主(2019-02-13):
    最近阴雨绵绵,就在家中研究OPENTX的逻辑开关设置,小有心得,发出来跟大家共同交流,遥控器用的睿思凯X7,美国手设置;
实现的效果在视频里分享
1设置摇杆油门锁
    在没用OPENTX系统的遥控之前,油门锁都是用一个开关来控制,曾经发生过炸机后去捡飞机的时候误碰油门锁定开关(遥控挂脖子上),衣服又正好碰到油门,导致电机突然转起来,庆幸当时只是吓一跳,没造成伤害.所以想到能不能用大疆的那种内8解锁油门,外八锁定油门的方式;经过研究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方法是在逻辑开关中建立几个摇杆行程判断,我自己设置的需要9个逻辑开关组合实现此功能;
逻辑开关设置:
    L01 判断油门摇杆小于-80(最小位置)为真,启用;
    L02 判断方向摇杆大于80(最右位置,同时油门摇杆最低L01启用)为真,启用;(左摇杆内八)
    L03判断方向摇杆小于-80(最左位置,同时油门摇杆最低L01启用)为真,启用; (左摇杆外八)
    L04判断升降摇杆小于-80(最小位置)为真,启用;
    L05 判断副翼摇杆小于-80(最左位置,同时升降摇杆最低L04启用)为真,启用;(右摇杆内八)
    L06判断副翼摇杆大于80(最右位置,同时升降摇杆最低L04启用)为真,启用; (右摇杆外八)
    L07判断左右摇杆都是内八状态,延迟1s后还是真,启用;
    L08 判断左右摇杆都是外八状态,延迟1s后还是真,启用;
    L09  L07为真时,启用;L08为真时,关闭;(在特殊功能中以此开关的状态作为触发油门锁定的启用开关)

特殊功能设置:
   SF1 !L09 锁定油门通道CH3为-100;(为什么L9要取反呢,是因为开机默认值L09为假,如果不取反那遥控开机油门就是解锁状态);
   SF2 !L09 播放语音(发动机关闭);
   SF3 L09播放语音(发动机启动);
2油门解锁后无操作报警功能;
    调试飞机过程中解锁了油门锁定后,又需要临时调整其他参数时,如果忘记了已经解锁油门,就容易误碰油门摇杆造成危险;设置了一个逻辑开关,当油门解锁后,油门摇杆保持在最低位3秒以上不动时,语音提示;
设置如下;
逻辑开关设置:
    L15 与运算 判断L01(油门最低位置)L09(油门已解锁)是否同时满足条件并延迟3秒后为真,启用;
特殊功能设置:
SF13  L15播放语音间隔5s循环播放(发动机已启动,注意安全);
3左摇杆复位计时器;
    这个没什么特别的作用,只是我觉得方便使用就分享出来了;我飞飞机的时候习惯设置两个计时器,飞行计时器记录总的飞行时间,油门计时器记录单次飞行时间,油门摇杆最低方向摇杆最左保持1s,复位飞行计时器, 油门摇杆最低方向摇杆最右保持1s,复位油门计时器,设置如下:
逻辑开关设置:
  L10 判断副翼摇杆居中同时油门摇杆最低/方向摇杆最左(L3启用)延迟1s后为真,则启用
  L11 判断副翼摇杆居中同时油门摇杆最低/方向摇杆最右(L3启用)延迟1s后为真,则启用
特殊功能设置:
  SF7  L10  reset timer2(复位计时器2);
  SF8  L10播放语音 (飞行计时器复位);
  SF9  L11  reset timer1(复位计时器1);
  SF10  L11播放语音 (油门计时器复位);
4右摇杆播放音乐和关闭音乐;
  这个跟上一种设置是一样的,因为播放音乐和停止音乐是同一个开关,所以增加了一个粘滞开关
逻辑开关设置:
  L12 判断油门摇杆居中同时升降摇杆最低/副翼摇杆最左(L5启用)延迟1s后为真,则启用
  L13 判断油门摇杆居中同时升降摇杆最低/副翼摇杆最右(L6启用)延迟1s后为真,则启用
  L14  判断L12为真启用,L13为真则为假关闭(作为音乐播放开关使用)
特殊功能设置:
  SF11   L14为真  播放音乐;
最后是最近流行的安全提醒!!!

网友A:
留个记号,等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个记号,等我也试试!

欢迎交流设置经验

网友B:
这个可以,请教这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请教这是什么软件?

OpenTX Companion 2.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OpenTX Companion 2.2.3

网友D:
这没有意思的。

要就来林志玲的声音。
最好油门关联志玲姐的声音大小,油门越大,喊声越大。

或者你把模拟器里的油动引擎的声音文件弄进去啊,现成的啊。让玩电动的朋友们,也可体验四冲程汽油机的声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没有意思的。

要就来林志玲的声音。

油门摇杆关联声音大小很简单,但是要模拟发动机声音就不行了,发动机大油门是声音频率提高了,不只是音量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摇杆关联声音大小很简单,但是要模拟发动机声音就不行了,发动机大油门是声音频率提高了,不只是音量变 ...

有道理  对对对

网友D:
我也买了一台X7了
黑色的

后续请教楼主

网友:
很好!回头再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一台X7了
黑色的

欢迎交流分享经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欢迎交流分享经验

这遥控器,显示接收机电压,怎么设置啊

是不是还要买一个电压传感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遥控器,显示接收机电压,怎么设置啊

是不是还要买一个电压传感器呢?

在telemetry页面选择“discover new sensors”就会查找当前已连接的所有传感器。然后在display页面编辑想要显示的信息。Frsky的多数接收机内置了至少一个电压计用于检测接收机供电电压,不需购买外置电压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telemetry页面选择“discover new sensors”就会查找当前已连接的所有传感器。然后在display页面编辑想 ...

谢谢了哈,真的管用了

网友F:
X7S明天到,然后慢慢摸索。楼主能加个微信好友吗?到时候不懂请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X7S明天到,然后慢慢摸索。楼主能加个微信好友吗?到时候不懂请指教一下

可以加qq群聊,489777740 很多都是X7用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加qq群聊,489777740 很多都是X7用户

打杆二三四通道正常有反应,一通道副翼没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2019-03-25):
学习了!用好这个遥控挺不容易

网友G(2019-05-04):
好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楼主X7怎么连接companion呢?编辑选项选那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X7怎么连接companion呢?编辑选项选那些呢?

遥控关机插上数据线就行了

网友I:
楼主我也买了一台X7 有问题能请教你吗 ?

网友I:
为什么我的X7遥控新建模型的时间  不弹出模型类别选择啊  类似三角翼 直升机  多轴 类别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也买了一台X7 有问题能请教你吗 ?

随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我的X7遥控新建模型的时间  不弹出模型类别选择啊  类似三角翼 直升机  多轴 类别的选择

不建议用向导模式,设置完成一个模型后,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建议用向导模式,设置完成一个模型后,复制就可以了

向导模式在哪里打开或者关闭呢?

网友(2021-01-04):
我是萌新   刚入坑   买了睿思凯X7   对频XM+对不上   加群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