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舵机当电调挺适合当坦克炮台转向驱动

楼主(2019-02-13):
原先有个20KG的舵机 不是扫齿轮 而是吧金属外壳的搞坏了,然后拆下来发觉 竟然可以当双向电调,只要吧电位器中心点 用胶水粘死,然后直接插接收器上,接坦克的炮塔转动电机,速度还挺快,关键还是比例的,也不需要其他供电直接接收器供电,就是唯一一点不好,不能长时间转 发热好像挺大的。

网友:
角度够不够?

楼主:
是直接拆舵机的电路板下来,舵机的齿轮电机都不用的,直接变成双向电调了,不是 舵机直接装上

网友:
舵机里面本来就是个小型电调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拆舵机的电路板下来,舵机的齿轮电机都不用的,直接变成双向电调了,不是 舵机直接装上

什么意思?舵机电路板拆下来,还不用齿轮。哪只剩个空壳子了吧

网友:
玩的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