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发动机吸不上有怎么整

楼主(2019-02-14):
如题  飞机是雷虎R50 发动机是雷虎50级  吸不上油怎么整  固定翼可以用拇指堵住进气口 这个怎么解决 另外这个发动机初始油针是多少圈?

网友A:
堵排气管口

网友:
漏气就不上油

网友B:
堵风门,排气,再不上油检查油箱,油管
想打着就用针管滴化油器几滴,打着看油管走不走油

网友:
加油的时候可以顺便把发动机加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排气管口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风门,排气,再不上油检查油箱,油管
想打着就用针管滴化油器几滴,打着看油管走不走油

这个没法堵风门

网友:
哇还有用雷虎的呀

网友:
油车都是堵排气,这个差不多一样吧。你堵一下排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