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器

楼主(2019-02-14):
新手,小白一个。想玩飞机。听说要先练习模拟器。请大家推荐一个模拟器。

网友:
G7 或者7.5

网友:
没有人推荐凤凰4.0吗?

网友A:
去万能的淘宝买一个模拟器:G7+凤凰5。然后再买一个遥控器,建议一次到位买天地飞ET12,如果不差钱就买进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万能的淘宝买一个模拟器:G7+凤凰5。然后再买一个遥控器,建议一次到位买天地飞ET12,如果不差钱就买进口 ...

如果都已经不差钱的话,是我就买一个便宜的控练模拟器,进口控玩飞机时候用,这样一来进口控的摇杆就不会磨损太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已经不差钱的话,是我就买一个便宜的控练模拟器,进口控玩飞机时候用,这样一来进口控的摇杆就不会 ...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干的,后来发现模拟器也能区分控的精确度,干脆就直接用进口控玩模拟器,这样水平提高到贼快。至于磨损的说法倒是没感觉到,毕竟都是多轴承的磨不坏!另外为啥要推荐ET12呢?因为新控新技术都升级到和进口控没什么区别了,但是价格是很实惠的,而且通用性那是超越进口控了,最适合新手一次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