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与150X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9-02-14):
如题,求助贴吧大神帮我看看。我飞机对频顺利,遥控的姿态开关和3D开关也设置了,为什么APP的飞行模式不会随着我打3D开关变呢?

网友A:
在控的感度一项里,把第一档选成不锁尾,第二三档是3D档,调成锁尾,也就是说,它用不锁尾是自稳,你那控可能是1-49是不锁尾,50-100是锁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控的感度一项里,把第一档选成不锁尾,第二三档是3D档,调成锁尾,也就是说,它用不锁尾是自稳,你那控可 ...

我以前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当时以为我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的感度一项里,把第一档选成不锁尾,第二三档是3D档,调成锁尾,也就是说,它用不锁尾是自稳,你那控可 ...

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