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装的手抛机(1楼:暴力改装,27楼:改双尾撑,31楼:回归本色)

楼主:
查看数: 7297 | 评论数: 37 | 收藏 9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9-2-14 18:49

正文摘要:

早早就买了几架48cm的给小孩玩,看到论坛有好些模友改成动力滑翔机,终于还是忍不住买了一架。 回顾一下,改装的3个阶段: 一、初期的暴力改装(失败)见本页 二、 ...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出意外就是舵角脱落,我第一架快死机是铰链脱落。

打印加大接触面的舵角
引用 楼主:
这架飞机翼展1米左右,9克舵机适合的。升降舵就是9克。副翼那2只3.7克,是初期改的,我懒得再弄了,反正是外出郊游慢慢飞的。

这类材质的手抛飞机适合慢速轻量化改装,暴力真不适合它。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白这飞机就是为了带回老家玩的,年初一在老家试飞,发现不太好控制,估计是飞机的材质太软了,或加强的不 ...

这么大的飞机上9克舵机应该没问题吧?3.7克舵机力量不够吧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正想改个123㎝的大滑翔机,正好取经,看来动力和机身强度匹配很重要!
引用 网友E:
小姑娘不错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盆友啊……滑翔机……你这动力开10s动力开始滑翔、找气流比较靠谱
引用 楼主:
虽然只是一架玩具手抛机,但它也有成为跑机(竞速机)的心
引用 网友H:
2205电机够了,
引用 网友I:
这点小飞机要40A电调?
引用 网友J:
手很巧,只是机体不太好
引用 网友K:
晓电机就可以把这个机子拉起来,轻一些更好飞。
引用 网友L:
动力太强了
引用 网友M:
取经,对我有帮助

网友L(2019-02-16):
动力太强了

网友K:
晓电机就可以把这个机子拉起来,轻一些更好飞。

网友J:
手很巧,只是机体不太好

网友I:
这点小飞机要40A电调?

网友H:
2205电机够了,

楼主:
虽然只是一架玩具手抛机,但它也有成为跑机(竞速机)的心

楼主(2019-04-06):
闲置一段时间后,又继续折腾,保留原机主翼,另外切了2架手抛机的机身做双尾撑结构,
动力降级:电机改用2208KV2600,5*3桨,电调是HW30A,电池还是花牌1350mah
因没那么多精力弄,电调、接收机都采用外置方案,电调在上翼面,接收机在下翼面;
电池仓是半镂空结构(因机身太小不好改),机头是下翻式结构,便于装卸电池。

网友G:
盆友啊……滑翔机……你这动力开10s动力开始滑翔、找气流比较靠谱

楼主(2020-02-19):
近期手抛机话题又热起落,把这帖翻出来...
先上一个去年2月在老家飞行的视频(可能是首飞,一直没兴致整理上传)

话说去年的二期改装,改成双尾撑,其实也不好飞。小炸后就扔一边,老老实实飞涵道了。

也是疫情管制待在家的原因,能修的能装的飞机也弄的差不多了,又把这手抛机拿出来进行三期改装。

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这次改装回归到传统布局,用轻量级的动力配置:
动力组的重量55克(1812电机、10A电调、自制电机架),电机电调都是10年前买的,标号2225,KV1600,转子外径22mm,桨是6030
电池打算用850mah的3S

机翼和机尾部分是之前的,机身至机头部分则用泡沫削制。
还没完成...

楼主:
昨天带上小公主一起出去放飞,这次轻量化的改装,没什么悬念的成功了,虽然动力减弱,仍不宜飞快。。。
基本是半油门悠悠的飞,按照普通滑翔机的方式飞。一个3s850mah的小电池,3个起落大概5-6分钟,仍有接近4v电压。

这个视频纯粹是显示起飞、航线和降落用,实际可以飞很久...

补上一些改造细节:
用雪糕棒、舵机摇臂做的电池仓,为适应沥青路面降落机腹加了2只海绵轮子

机翼与机身用2颗螺丝固定,可拆卸保持和运输

完成状态

楼主:
飞机做好,飞好了,最开心的当然是小公主了。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正想改个123㎝的大滑翔机,正好取经,看来动力和机身强度匹配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白这飞机就是为了带回老家玩的,年初一在老家试飞,发现不太好控制,估计是飞机的材质太软了,或加强的不 ...

这么大的飞机上9克舵机应该没问题吧?3.7克舵机力量不够吧

楼主:
这架飞机翼展1米左右,9克舵机适合的。升降舵就是9克。副翼那2只3.7克,是初期改的,我懒得再弄了,反正是外出郊游慢慢飞的。

这类材质的手抛飞机适合慢速轻量化改装,暴力真不适合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出意外就是舵角脱落,我第一架快死机是铰链脱落。

打印加大接触面的舵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