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某宝上没有泰世x3L的两桨版,大家的X3L都是哪里买的啊,求私信

楼主(2019-02-14):
为什么某宝上没有泰世x3L的两桨版,大家的X3L都是哪里买的啊,求私信

网友:
同款泰世双桨

网友A:
可能是断货了。
p.s. 目前大多数人会买X3,然后用改件拉到380。X3L和X3旋翼头是一样的。(横轴可能不同,我不确定,但肯定可以互换。)

网友:
x3改x3l尾桨夹必须换,否则容易射桨。主桨夹貌似一样,其他的无所谓了

网友:
哥们,我正好出x3l两桨版,成色超级好

网友:
qq2444198976,有缘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断货了。
p.s. 目前大多数人会买X3,然后用改件拉到380。X3L和X3旋翼头是一样的。(横轴可能不同, ...

嗯嗯,可能有1这种可能,由于x3的电池厂固定,所以x3改了380桨之后不好配电池了。泰世因为没有380系列的机子,后来补了x3l,这机子即是x3的标准皮传版,又是泰世380级别的机子,不知道为啥这机子论坛没人说了,当时挺火的。

网友:
x3改380确实不太科学,和2楼上说的尾巴容易射之外,电池仓跟不上,还有,x3l的脚架是前倾,所以尾桨尺寸基本无限制,3就不行,而且x3l的电池上置之后力矩是在尾管水平线上,我感觉飞3d应该是很科学,这个原理就参考oxy系列大部分人感觉好飞的原因。还有好看的话可以上个全包壳,装机空间大点,放陀螺仪什么的都不错。

网友B:
x3改x3l需要换好多东西的,成本高,效果可能也不好,最大的瓶颈是电池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x3改x3l需要换好多东西的,成本高,效果可能也不好,最大的瓶颈是电池仓

对头

网友:
发现云翼家也是双桨也没有了。我是一年前买的双桨。第一架,没有对比,但是操控比较舒服,不贼,桨扫地几次也就坏了桨,轴没事。尾管会因为震动偏转需要自己加固。整体来说很省心玩起来。跪式脚架还是还普通起落架好,新手容易迫降,需要脚架缓冲。调机也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