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作个APM的小车,某宝几十块钱的遥控车可以改吗?

楼主(2019-02-14):
像这样的,枪控控制的,车里面的舵机线和电调线,是不是同样可以插接收机或飞控。想拿它作个APM小车,有模友作过吗,能改吗?

网友:
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有些车转向是用电磁舵的,不是用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车转向是用电磁舵的,不是用舵机

谢谢,电磁舵是PWM信号输入吗?能不能连接收机或自驾仪呢?

楼主:
嗯,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连接收机或自驾仪。

网友B:
原装的舵机是两路的,插独立的接收机没改过,接收机的制式不一样,我都是把舵机和电调要一起换掉,要是只换舵机原装电调不抗干扰,有点失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连接收机或自驾仪。

ARDUPILOT支持双电机差数控制和波箱加舵机 这都已经基本能覆盖全部的车类型的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DUPILOT支持双电机差数控制和波箱加舵机 这都已经基本能覆盖全部的车类型的结构了

谢谢,有没有性价比好点的车推荐,我第一次作这个怕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舵机是两路的,插独立的接收机没改过,接收机的制式不一样,我都是把舵机和电调要一起换掉,要是只换 ...

那就是说可以拿这个改,另外准备舵机和电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电磁舵是PWM信号输入吗?能不能连接收机或自驾仪呢?

不是,电磁舵相当于继电器,是直流输出,正负极可以控制对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性价比好点的车推荐,我第一次作这个怕买错了。

顽皮龙性价比还挺高,而且适合魔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顽皮龙性价比还挺高,而且适合魔改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用apm飞控吗

网友:
准备怎么做,我也想试试

网友D:
楼主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也打算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也打算研究下

可能得往后放一放了,过段时间要录课程,先CC3D 然后 PIX,然后才是APM或PIX小车。作小车打算用顽皮龙的。

网友:
大家的爱好都好高端

网友(2020-09-03):
环奇的727足够大,很适合

网友E(2020-12-27):
楼主有没有动手改?
我也想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动手改?
我也想入手
没改,不玩这个了,已经改玩穿越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