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虎遥控器高频头接口的定义和三禾MX-3S的PPM接口

楼主(2019-02-15):
我有一台雷虎的2.4G三通枪控,拆开看了高频头可拆卸的,想弄清高频头接口的定义,打算改到三禾的MX-3S上,手上有三个雷虎的2.4G接收,想利用起来.

楼主:
前面6张是雷虎遥控的,最后四张图是三禾MX-3S的的

网友A:
在电脑上装一个示波器软件,从电脑的音频输入口输入,3.5单声道插头就行,一根线接地,用另外一根去找ppm信号点,ppm信号频率在音频段,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上装一个示波器软件,从电脑的音频输入口输入,3.5单声道插头就行,一根线接地,用另外一根去找ppm信 ...

谢谢!回去找这个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