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后为什么要重新上锁再解锁才能控制飞机啊

楼主(2019-02-15):
飞失控后,就是跑到飞机边上也无法直接控制飞机,一定要在遥控上上锁再解锁才行,为什么。

比如我飞太高信号不好失控了,如果飞机掉低点又自动连上了,那还能救一下。要重新解锁,估计来不急了。

网友:
一般失控後, 转换一次模式便可拿回控制权, 那个飞控要上锁解锁??

网友:
或许是飞控进入失控保护了

网友:
什么飞控?可能是没设置失控保护解除的开关

楼主:
解锁也就是切换arm模式,不知道怎么设置能够自动重新连接上,不用手工干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锁也就是切换arm模式,不知道怎么设置能够自动重新连接上,不用手工干预。

正确的说, 解锁不是模式 , 你用什么飞控??

楼主:
F3飞控,BF 3.5

网友:
没玩过f3 bf 只玩过apm pix f4 飞控

网友:
这是BF默认的失控保护机制
是为了安全第一而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