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高頻頭有什麼不同

楼主(2019-02-15):
在淘寶,佰事逹rc看到3個黑羊高頻頭有什麼分別?(除了價錢)

网友:
lite没有蓝牙(推荐购买)。没有屏幕那个只能frsky的遥控器使用。最贵那个就是完整版了。

网友:
发射功率不一样

网友A:
没有屏幕的,jr遥控器可以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屏幕的,jr遥控器可以用吗

有jr的扩展口就行吧

网友:
我买了个带蓝牙的,不过蓝牙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無屏幕,這個功率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jr的扩展口就行吧

JR的扩展口,可以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JR的扩展口,可以说具体点吗?谢谢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ighlight=crossfire
我也没有用JR的经验!
看看这个帖子的视频吧,控后面有一个坞站,这个Micro crossfire要能插入坞站才行。这个坞站是JR的标准。
除了能安装, 还需要设定。 JR控怎样设置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最贵的有蓝牙可以配合地面站或者手机地面站使用,前提是要使用黑羊整套大接收+gps的系统,这个版本最大功率2w,也是几个里面最大的。玩穿越基本用不到蓝牙这块。lite版本割了蓝牙,最大功率好像也变成1w了。599那个frsky专用,无蓝牙,功率不太清楚,好像只有500mw?知道的补充一下

网友(2020-02-05):
引用 网友A:
JR的扩展口,可以说具体点吗?谢谢

可以把小黑羊连接电脑,用电脑的agent x软件直接设置,jr控有高频头仓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