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作为电包

楼主(2019-02-15):
步骤1,你要有台车。自己做一根鳄鱼夹转xt60,打开车盖和电瓶保护盖,看清正负级,xt60插入充电器输入端,设置好保护电压,完工,可以开始爽飞了。

回家后,用电包或者电源,插入充电器输入端,鳄鱼夹的xt60插入充电器输出端,选择pb模式,开始给汽车电包充电。
老爷车经常打不着火的,也可以用这个办法来给电瓶手动充电。

网友A:
汽车电瓶实际能放出多少电量?

网友:
一不小心过放电!
就要推车回家了!

网友B:
可以到是可以。不过充电你得先发动车打火。中途不得熄火充电。不然你就推车回家吧

网友:
可以到是可以,但是汽车电瓶实际上电没有电包多

网友:
电瓶没电了很麻烦

网友:
开车出去最好别用车上的电瓶,过放了车都打不着,单独带一块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到是可以。不过充电你得先发动车打火。中途不得熄火充电。不然你就推车回家吧

设置好电压保护不会过放的,大不了做一块应急启动电池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电瓶实际能放出多少电量?

PB(铅酸)电瓶的放电量大约是标称的 50% 就是极限,再放下去会造成电瓶不可回复的损坏

网友:
汽车电瓶放电最好不要超过200W

网友:
开车带个电瓶也不累啊

网友:
推车回家滴故事,听到好几回了

网友:
这办法太损

网友:
而且4s的电池能启动12v电瓶的小轿车

网友:
损伤电池寿命,短期看不出来

网友:
汽车电瓶比电包贵吧,而且也没多少电

网友:
汽车电瓶电量很少的,不实用

网友:
x6充电机好用吗?

网友:
还是用电包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到是可以。不过充电你得先发动车打火。中途不得熄火充电。不然你就推车回家吧

充电器充电的时候不能启动发动机,电瓶应该静止给充电器供电,充几块电池后,自己计算,断开充电器,启动发动机给电瓶充电。否则有烧毁充电器的风险,得不偿失!!!所以这个方法,小飞机或者临时抱佛脚,可行。发动机油电转换效率很低,不如备个发电机了。飞小型机和中型机就考虑电包吧,飞700还是果断入发电机。

网友:
推车回家

网友:
这样搞电瓶要提前更换了。你开车这点时间更本充不了多少容量进去。所以还是老老实实搞个电包吧。车子充电只适合电动汽车。

网友:
12V55AH电瓶能充15块6s1500mah  电池

网友C:
不错。我65的电瓶,经常飞465查过说明,最大电流不超过10安。大充电器受不了,例如PL6或8。小飞机我465狂飞一下午。。汽车跑起来有半个小时就充满了。。

网友:
想法很美丽,但实际是行不通的,已近有很多前车之鉴了

网友:
确实,最好不要用汽车电瓶电源,我的电瓶都用了8-9年了都没事,结果去年用来充飞机电池,虽然用太阳能板同时补充,但是也有几次不小心过放了电瓶,推着火的,后来电瓶冬天就不行了。刚换了电瓶。还是单独买个充电包吧,自己组二手的没几个钱。
不要用车的电瓶,偶尔应急还可以。

网友:
也就随便充一下油机接收电,动力电池还是算了吧

网友:
你得着了车用 要不然过一会就打不着车了 我以前试过  小电池没问题  5200 22.2的 冲几块 电瓶就打不着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65的电瓶,经常飞465查过说明,最大电流不超过10安。大充电器受不了,例如PL6或8。小飞机我465狂飞 ...

想太多,半小時就回充飽,你當你的電瓶是天生神力嗎?

鉛酸充電規格是 0.1C ,65A 的電瓶最大充電安培是 6.5A

用多少,要充多久,自己算算

网友:
半小时根本补不满。电瓶长期亏电 很快就废了

。。。。。。。换过两个电瓶的飘过

网友:
曾经,  曾经, 这样,换了个汽车电瓶500  不划算

网友:
汽车电瓶比想象的脆弱多了

网友:
既然有电包 为什么不用电包....

网友:
汽车电瓶是启动用电瓶,适合大电流冲击负荷,但不适合这种深度放电的场合。

网友:
自己装个电包